光电原理的水泵压力开关

楼主(2025-08-09):
光电原理的水泵压力开关。上限,下限单独调整,有源输出。光照射的哪里?指针么?

网友A:
表针经过光电开关不就把光线遮住了,这样就有信号了。

网友B:
指针端面是个小平面,光电是慢反射型,光电检测到这儿平面,就有信号输出
机械开关的随时看压力,这个要取下遮阳盖板

网友C:
看着里面好像就是两个槽型开关。

网友D:
这?还不能见光?相比电接点的优势在哪?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估计抗震性能会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不能见光?相比电接点的优势在哪?
电路简单了。输出有源AC220V.就可以分别控制上限和下限。调节更简单,寿命楼下有一只,很多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F:
抖音、短视频都没人拆解
我想买一个拆开看看的
但发现价格有点贵,还是算了
如果这玩意被我碰上了,肯定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抖音、短视频都没人拆解
我想买一个拆开看看的
但发现价格有点贵,还是算了
如果这玩意被我碰上了,肯定拆开
我刚买了一个,确实不便宜,有时间了拆下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抖音、短视频都没人拆解
我想买一个拆开看看的
但发现价格有点贵,还是算了
如果这玩意被我碰上了,肯定拆开
我刚买了一个,确实不便宜,有时间了拆下来看看
记得拍照上传

网友G:
学习

增加了可选择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抖音、短视频都没人拆解

我想买一个拆开看看的

但发现价格有点贵,还是算了

如果这玩意被我碰上了,肯定拆开
我刚买了一个,确实不便宜,有时间了拆下来看看
多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抖音、短视频都没人拆解

我想买一个拆开看看的

但发现价格有点贵,还是算了

如果这玩意被我碰上了,肯定拆开
我刚买了一个,确实不便宜,有时间了拆下来看看
多钱一个?
80左右

网友I:
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话,没多大意义,光电信号还需加中间继电器。普通点接点压力表用低电压小电流寿命也很长。

网友E:
80块不算贵吧,就算普通的电接点压力表差不多也这个价格,只要稳定性够好就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