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0):
如题,使用欧姆龙CP1H系列PLC封装功能块,使用ST编程,如何使用上升沿功能?

网友A:
IF ib_x AND vb_b=FALSE THEN
ob_x:= TRUE;
(*这里可以写运行一次的代码*)
vi_temp:= vi_temp+1;
ELSE
ob_x:= FALSE;
END_IF;
vb_b:= ib_x;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ib_x AND vb_b=FALSE THEN
ob_x:= TRUE;
(*这里可以写运行一次的代码*)
vi_temp:= vi_temp+1;
ELSE
ob_x:= FALSE;
END_IF;
vb_b:= ib_x;

上升沿:
yR_TRIG:=xIN_Mark AND NOT xTemp_Mark;
xTemp_Mark:=xIN_Mark;

下降沿:
yF_TRIG:=NOT xIN_Mark AND xTemp_Mark;
xTemp_Mark:=xIN_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