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种漏电保护开关比双联的好在哪里,用的多吗(20250811)

楼主(2025-08-10):
配电盘上有很多这种双联的漏电保护开关
而下面这种用的极少,不太清楚这种用法好在哪里,你那里用的多吗

网友A:
第一图抠下联杆就是第二图

网友B:
4QF这不是漏保就是一个扣掉连杆的10A空开。

网友C:
图一跟图二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像是连杆脱落了,或者碰掉了。本来就是都2p的,

网友E:
你4QF的是不是连杆脱落,坏了。

网友F:
与#5楼同感,怀疑4QF的连杆可能脱落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5楼同感,怀疑4QF的连杆可能脱落丢失。
对了, 我以前从另一个单位曾经看过 不少这样的开关,中间没有连杆 。

网友G:
我说在越看越别扭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不吗,同事曾经把这两个单P无连杆的漏电保护开关现象当做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