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 TALK VIEW 连接不上触摸屏

楼主(2025-08-12):
不知道还需要设置什么或者缺少什么东西,电脑可以ping通触摸屏,但是软件扫描不到触摸屏

网友A:
软件版本硬件对应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关系
在FTV里面手动添加屏IP试试

网友C:
驱动是以太网还是以太网IP?
添加以太网IP的通信驱动试试. 先禁用其它不在同一网段的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