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3):
如题,刚学omron,请教下大家!

网友A:
如果硬件能够满足你PWM的输出频率,那么你可以使用本体上带的DO

另外,在NX1P中没有PWM指令,你可以使用类似功能的指令TimeProportionalOut:

网友B:
DO基本不行, 毕竟DO输出太慢. 除了上面的响应时间, 还有程序的扫描时间, 就算用优先或中断, 也太慢. 而且用程序去模拟PWM, 那程序基本干不了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CPU后面想挂NC-TC3405,但不知道为什么在sysmac studio里配置不了这个模块,看这个模块的介绍可以实现PWM控制SS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CPU后面想挂NC-TC3405,但不知道为什么在sysmac studio里配置不了这个模块,看这个模块的介绍可以实现PWM控制SSR

1、我没有见识过NC-TC3405 ,我不清楚这是什么,或许你可以截图给我看一下。
2、在Omron的资料中,我只看到了NX-TC3405,那是温控模块。

3、在SysmacStudio V1.63版本中也未找到你提及的模块,既然没有,自然无法配置,但是如果是NX-TC3405的话,那是可以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打错了,是NX-TC3405,可能跟我的软件是1.20版本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有没有类似的PWM程序供学习学习,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