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三菱5U PLC FB模块最大接收32个字符 数据超出怎么处理?(20250813)

楼主(2025-08-13):
我想将D2300 里面接收到的字符串,通过我的FB 来去除逗号分隔符 来对每个数据进行 分别存放到我对应的寄存器,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接收D不能接收这么长的字符串 传到我FB里面以后‘E,1’就没了
我该怎么操作,才可以完全显示出来。

网友A:
保存至数组中或者用变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将D2300 里面接收到的字符串,通过我的FB 来去除逗号分隔符 来对每个数据进行 分别存放到我对应的寄存器,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接收D不能接收这么长的字符串 传到我FB里面以后‘E,1’就没了
我该怎么操作,才可以完全显示出来。
你数组开少了,0..8才9个阿,你要处理10个......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久没有看到大佬评论了,我记得还有一位大佬 Good have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