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线径检测标准

楼主(2025-08-13):
上次发了个帖说240平方电缆实测才166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5379

今天供应商来了,并且带来了电缆检测报告

这份报告中没有提到线径是否足方

感觉这个标准主要是电线的直流电阻达标就行

网友A:
不清楚了,倒是可以看看GB怎么要求的

网友A:
标准号:GB/T 19666-2019
中文标准名称: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
英文标准名称:General rules for flame retardant and fire resistant electric wires and cables or optical fiber cables
标准状态: 现行;

标准号:GB/T 12706.1-2020 采
中文标准名称:额定电压1 kV(Um=1.2 kV)到35 kV(Um=40.5 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第1部分:额定电压1 kV(Um=1.2 kV)和3 kV(Um=3.6 kV)电缆
英文标准名称:Power cables with extruded insulation and their accessories for rated voltages from 1 kV (Um=1.2 kV) up to 35 kV (Um=40.5 kV)—Part 1: Cables for rated voltage of 1 kV(Um=1.2 kV)and 3 kV(Um=3.6 kV)
标准状态: 现行

网友B:
难道这个几平方的电缆没有规定吗?如果240的实际是166哪它的公差30.8%。怎么感觉有点像楼房的公摊

网友B:
网上搜了下:

网友C:
自己的电缆 自己检测 当然合格了

网友D:
型号规格按截面积,检验标准却去测电阻,怕不是精神分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个几平方的电缆没有规定吗?如果240的实际是166哪它的公差30.8%。怎么感觉有点像楼房的公摊

昨天供应商来说可以拿去检测,谈到用什么检测标准时,他们说只能用19666和12706,也就是电缆厂家检测标准

估计这个标准就是打擦边球的,因为这个标准是按电阻来确定的,后面想搞不懂怎么会有个这样的标准

正常来说确定平方数,直接的方法就是测量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的电缆 自己检测 当然合格了

他们肯定早就防了这一手,万一我们说亏方,他们就可以拿这个标准来说

昨天说拿去检测用哪个标准时,供应商要求用电缆厂家的检测标准

所以后面我们觉得如果用那个标准就没必要了,因为按电阻检测肯定合格

而供应商又不同意直接用千分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规格按截面积,检验标准却去测电阻,怕不是精神分裂吧

我也是搞不懂怎么出来个这样的标准,算截面积既然去测量电阻,直接的测量直径不用

怀疑是电缆厂家搞出来的

网友E:
用过多种国标电线电缆,截面积差距没有这么大,一般也就差10%左右。

网友F:
回复 楼主:
12706是电力电缆国家标准,国内一般都是按照12706的标准要求执行的,标准中的要求一般以电阻为准。

网友D:
找个1平方的银线也能满足电阻要求,但能当电缆用么,电阻是保障,截面是规范

网友B:
再仔细看看他这电缆按他自己的标准就是测电阻也是不合格的。温度不变,线径不变,材质不变,长度增加是否电阻增加?他的标准阻值是千米单位,给你测的是498米啊。按他的检测是否KM 阻值是0.1498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肯定是按比列算的,好像一般取样就是两三米

比如测量2米的电阻,再乘以500,就是千米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你说的算,498米电缆的阻值应该是0.0375492吧?它现在的电阻是0.0749已经接近1千米的数值了,不是吗?

网友G:
以前只是看到很多鼻子套电缆很松,没想到有这么多猫腻。看来以后设备买电缆至少要多两个规格才可靠。166-185-240.刚好两个规格

网友H:
如果你是甲方并且可以作主,是可以拒绝签名验收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看他这电缆按他自己的标准就是测电阻也是不合格的。温度不变,线径不变,材质不变,长度增加是否电阻增加?他的标准阻值是千米单位,给你测的是498米啊。按他的检测是否KM 阻值是0.1498欧姆?

我就好奇他们怎么检测的,20度时候的直流电阻值,他们建了20度的恒温房,电缆静置24小时?还是常温下温度折算过来的。有懂得朋友出来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算,498米电缆的阻值应该是0.0375492吧?它现在的电阻是0.0749已经接近1千米的数值了,不是吗?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看他这电缆按他自己的标准就是测电阻也是不合格的。温度不变,线径不变,材质不变,长度增加是否电阻增加?他的标准阻值是千米单位,给你测的是498米啊。按他的检测是否KM 阻值是0.1498欧姆?

我就好奇他们怎么检测的,20度时候的直流电阻值,他们建了20度的恒温房,电缆静置24小时?还是常温下温度折算过来的。有懂得朋友出来科普一下。

他们建了20度的恒温房,电缆静置24小时?

这两个可以说都不是事,送检是要给检测费的,有了钱就好办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看他这电缆按他自己的标准就是测电阻也是不合格的。温度不变,线径不变,材质不变,长度增加是否电阻增加?他的标准阻值是千米单位,给你测的是498米啊。按他的检测是否KM 阻值是0.1498欧姆?

我就好奇他们怎么检测的,20度时候的直流电阻值,他们建了20度的恒温房,电缆静置24小时?还是常温下温度折算过来的。有懂得朋友出来科普一下。

他们建了20度的恒温房,电缆静置24小时?

这两个可以说都不是事,送检是要给检测费的,有了钱就好办事

看这个章是电缆公司的,这个检测结果是单位自己检测的,我们公司有恒温恒湿的无尘车间,温度是26度左右,维持这个环境电费大约1W一天。如果要保持20度,而且每生产1条电缆都检测的话,那要多少钱。想想也是必然结果,你按平方买、他按导体直流电阻卖。
不考虑是否合格的问题,如果购买合同写了规格多少平方,交付少了30%,法律层面这事又应该有怎么样的说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看他这电缆按他自己的标准就是测电阻也是不合格的。温度不变,线径不变,材质不变,长度增加是否电阻增加?他的标准阻值是千米单位,给你测的是498米啊。按他的检测是否KM 阻值是0.1498欧姆?

我就好奇他们怎么检测的,20度时候的直流电阻值,他们建了20度的恒温房,电缆静置24小时?还是常温下温度折算过来的。有懂得朋友出来科普一下。

他们建了20度的恒温房,电缆静置24小时?

这两个可以说都不是事,送检是要给检测费的,有了钱就好办事

看这个章是电缆公司的,这个检测结果是单位自己检测的,我们公司有恒温恒湿的无尘车间,温度是26度左右,维持这个环境电费大约1W一天。如果要保持20度,而且每生产1条电缆都检测的话,那要多少钱。想想也是必然结果,你按平方买、他按导体直流电阻卖。
不考虑是否合格的问题,如果购买合同写了规格多少平方,交付少了30%,法律层面这事又应该有怎么样的说法?
这个20度直流电组是计算的结果,检测电阻的电桥可以输入实际温度,检测后会出现两个电阻值,一个是实测值,一个20度计算值。

网友F: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们公司有电缆检测设备,我可以帮您免费检测一下,检测需要取样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们公司有电缆检测设备,我可以帮您免费检测一下,检测需要取样1.5米。

现在的关键是要用哪个标准去检测

我们要求是测量直径的方法检测,但乙方不同意呀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电力电缆的生产截面是有多根单丝绞合成形的,以240平方为例:工艺设计一般选择单丝直径约2.54mm左右、48根绞合。(每个电缆厂设计有一点偏差,但一般都符合标准要求),实际生产过程中导体绞合时,是需要经过模具紧压成形,紧压系数一般要求大于90%,但紧压后的导体依然存在缝隙,通过测量导体直径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截面积产生的误差较大,所以后来国家标准中修改成以导体电阻为检测依据,国家标准中明确规定了导体各个截面的标准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力电缆的生产截面是有多根单丝绞合成形的,以240平方为例:工艺设计一般选择单丝直径约2.54mm左右、48根绞合。(每个电缆厂设计有一点偏差,但一般都符合标准要求),实际生产过程中导体绞合时,是需要经过模具紧压成形,紧压系数一般要求大于90%,但紧压后的导体依然存在缝隙,通过测量导体直径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截面积产生的误差较大,所以后来国家标准中修改成以导体电阻为检测依据,国家标准中明确规定了导体各个截面的标准电阻值。

如果能有2.54的直径那就足够了,2.54/2=1.27,1.27*1.27*3.14*48=243

这个只有2.1,算下只有166

而同样标识240平方的线,另一个厂家生产的,单根直径也是2.1,但是有61条,

当然即使61条,算下来也只有211

但觉得这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

这个事情是因为166的电缆短了,需要接一段,在用铜管对接时发现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单丝直径只有2.1mm,那这根电缆的导体电阻可以肯定,检测不合格。我们公司是做电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单丝直径只有2.1mm,那这根电缆的导体电阻可以肯定,检测不合格。我们公司是做电缆的。
所以看他的检测报告电阻是不合格的,他自己检测都不合格,千米0.0754是标准,498米电阻都是0.0749了,怎么能说合格?他这检测报告肯定是作假的。添这报告的人都没搞明白这电阻应该怎么添?
让你做电缆的看看这表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单丝直径只有2.1mm,那这根电缆的导体电阻可以肯定,检测不合格。我们公司是做电缆的。
所以看他的检测报告电阻是不合格的,他自己检测都不合格,千米0.0754是标准,498米电阻都是0.0749了,怎么能说合格?他这检测报告肯定是作假的。添这报告的人都没搞明白这电阻应该怎么添?
让你做电缆的看看这表对吗?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取样检测的,而不是测量498米长度的直接结果,

比如测量2米是0.0001498,然后乘以500得出

要不然看这个120方的,那结果差距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单丝直径只有2.1mm,那这根电缆的导体电阻可以肯定,检测不合格。我们公司是做电缆的。
所以看他的检测报告电阻是不合格的,他自己检测都不合格,千米0.0754是标准,498米电阻都是0.0749了,怎么能说合格?他这检测报告肯定是作假的。添这报告的人都没搞明白这电阻应该怎么添?
让你做电缆的看看这表对吗?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取样检测的,而不是测量498米长度的直接结果,

比如测量2米是0.0001498,然后乘以500得出

要不然看这个120方的,那结果差距更大
所以我认为是造假的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