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3):
请教各位大神   第一次用三菱做通讯 这边用的是FX3U-485BD板,要与两台变频器做通讯 分别读写两台变频器频率 这个我该从哪入手,看了下对应变频器手册 越看脑袋越大,快懵逼了!这搞的一点思路没有了。下面我给放下变
频器手册  劳烦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modbus通讯可以换直接用485mb模块省事点 稍微增加点成本
写通讯程序找例子参考一些

网友B:
FX3U-485BD板不支持MODBUS协议的,如果用RS指令来做太麻烦了

尤其你还是第一次用三菱做通讯

建议你还是用模拟量模块或者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

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可以参考这个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75

网友C:
加FX3U-485ADP-MB;

网友D:
如果有触摸屏,我建议你直接用触摸屏的RS485去读写变频器。

网友E:
我觉得有触摸屏的话,用触摸屏设置参数,外部用IO端子启动变频器

网友F:
通迅三要素搞清楚了:波特率,数据格式,从机地址..再确保传输介质(如双绞线)没错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G:
参考一下2N的这个通讯视频吧,三菱的培训教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小设备厂老板能省一分是一分,没办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考虑过用触摸屏通讯  关键要读写两台变频器 要是单独一台 我就改用触摸屏了 ,唉 脑壳疼 特别是CRC 我都在想自己去算CRC对应的数码当输入值等于固定值时候直接MOV过去算了。。。真要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是个好方法  但是读写两台变频器 然后在跟PLC通讯 可以吗?没有这么做过   之前折腾台达跟ABB510就帮我搞的够呛  不过人家的通讯比三菱好多了,这三菱485BD 只能RS   又得折腾半条命  但是在这行业 没办法 自己折腾出来自己就多学点  至少是实践学习 比起纸上谈兵强出好多好多  唯一就是缺少能指点的师傅 什么都得靠自己去查资料,有时别人稍微指点一下 就顶起来自己折腾好多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发的这个 类似的我看到过  确实比PLC通讯简单 但是学习范围不大  我还是想用RS把程序做出来,无非就是地址码CRC,今天用串口调试助手至少可以给变频器发送频率了  实在不行自己去换算CRC  直接给固定值 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板价格好像跟PLC价格差不多了吧,老板估计不愿意  我也不敢说.....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三菱485BD 最要命的是RS指令  每个数据要单独发送,还要自己写CRC 还要换位  确实很繁琐  不像其他品牌的 直接一条指令解决 最多加给轮询读写其他站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给发下吗  最近看的教程视频比较多  脑壳胀  感觉有点印象 好像看过  但是松下的这变频器好像跟其他的也有很大区别  越看通讯参数越懵逼   所以今天直接用串口测试了 ,好在通讯没问题了 频率也可以发过去了,至少离成功又进一步,我觉得学会RS 以后针对其他通讯会简单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发的这个 类似的我看到过  确实比PLC通讯简单 但是学习范围不大  我还是想用RS把程序做出来,无非就是地址码CRC,今天用串口调试助手至少可以给变频器发送频率了  实在不行自己去换算CRC  直接给固定值 不知道可不可行

给固定值,除非频率也一直固定

否则频率变了,校验码就不对了

网友H:
也不知道你老板是咋想的,有你研究的这段时间的工资估计买好几个模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个好方法  但是读写两台变频器 然后在跟PLC通讯 可以吗?没有这么做过   之前折腾台达跟ABB510就帮我搞的够呛  不过人家的通讯比三菱好多了,这三菱485BD 只能RS   又得折腾半条命  但是在这行业 没办法 自己折腾出来自己就多学点  至少是实践学习 比起纸上谈兵强出好多好多  唯一就是缺少能指点的师傅 什么都得靠自己去查资料,有时别人稍微指点一下 就顶起来自己折腾好多天
你确定下触摸屏串口够不够,好像三菱是422,RS4852个变频器还不是小K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发的这个 类似的我看到过  确实比PLC通讯简单 但是学习范围不大  我还是想用RS把程序做出来,无非就是地址码CRC,今天用串口调试助手至少可以给变频器发送频率了  实在不行自己去换算CRC  直接给固定值 不知道可不可行

FX3U有专门的 CRC 校验指令,可以看一下手册

网友C:
用RS指令,对于你刚入门的来说,会有相当大的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个好方法  但是读写两台变频器 然后在跟PLC通讯 可以吗?没有这么做过   之前折腾台达跟ABB510就帮我搞的够呛  不过人家的通讯比三菱好多了,这三菱485BD 只能RS   又得折腾半条命  但是在这行业 没办法 自己折腾出来自己就多学点  至少是实践学习 比起纸上谈兵强出好多好多  唯一就是缺少能指点的师傅 什么都得靠自己去查资料,有时别人稍微指点一下 就顶起来自己折腾好多天
485通讯 变频器设定站号 1  2 也可以试试

网友I:
扩展485BD,那就只能使用RS/RS2指令无协议编程实现两个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了,估计都是modbus
或者网上找找用RS指令封装的modbusRTU功能块

网友J:
要用rs指令写,三菱写通讯是很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成功通讯一台 频率读写都没问题 轮询程序已经做好 目前只拿了一台变频器做通讯  等回去把另外一台在测试通讯  测试完成就把两台整体轮询  大佬 两台不一样品牌的变频器轮询有哪些坎  能指点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昨天夜里熬了一通宵  单台变频器已经成功通讯上了  说实话 一点基础没有 确实很难 很累 大部分时间都在查资料 找功能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有标准连接线PLC连接触摸屏的  这边没找到4859针头 ,唉 还是给放弃掉了  最终还是选择了弯路 用古老的RS来做了通讯  不过单台通讯已经成功

网友K:
买个模拟量模块计算一下频率简单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通讯一台 频率读写都没问题 轮询程序已经做好 目前只拿了一台变频器做通讯  等回去把另外一台在测试通讯  测试完成就把两台整体轮询  大佬 两台不一样品牌的变频器轮询有哪些坎  能指点下吗?

品牌无所谓,只要协议一样就行了

网友E:
其实用通信控制变频器有风险,我都是模拟量控制速度,外部端子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通信控制变频器有风险,我都是模拟量控制速度,外部端子启动!

我觉得风险倒还好,就是如果坏了更换变频器有点麻烦

17年时有几台机器上用了力士乐3600系列的变频器

去年开始有几台坏了,而3600的停产,只能换3210

这两个系列的通讯地址不一样

现在只要换变频器就的改程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昨天夜里熬了一通宵  单台变频器已经成功通讯上了  说实话 一点基础没有 确实很难 很累 大部分时间都在查资料 找功能码
加油啊!胜利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