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4):
第一次用三菱PLC 设备要求PL加485BD卡 与松下VF200 ,安川GA500变频器通讯 要对两台变频器进行通讯读写,这搞了好几天 一点进展没有 越搞越蒙  快崩溃了  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案例 跟这两种变频器通讯的案例 帮忙看下这两变频器地址都是些啥,脑袋快炸了!null

网友A:
不理解你干嘛要用两个不同牌子的变频,省钱也不是这样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省的 是客户要求这两个品牌,我也头疼啊,我也只是牛马    牛马的心酸没人能懂

网友B:
这个不至于那么难搞吧,做过一块控制板,四路485,一路连接触摸屏,一路连接变频器,一路连接可调电源,一路连接逆变电源,还留下一个CAN做为调试监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啊

网友C:
自掏腰包花点小钱请个师傅指导一下吧,以后就省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三菱PLC 设备要求PL加485BD卡 与松下VF200 ,安川GA500变频器通讯 要对两台变频器进行通讯读写,这搞了好几天 一点进展没有 越搞越蒙  快崩溃了  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案例 跟这两种变频器通讯的案例 帮忙看下这两变频器地址都是些啥,脑袋快炸了!null

图片也看不到,只能简单说一下
扩展485BD,那就只能使用RS/RS2指令无协议编程实现两个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了,估计都是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