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的问题,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2025-08-14):
一直正常使用的设备,某天开机提示
无法访问主题ViewStream1",访问名为"histdataviewstr是否启动应用程序"HISTDATA.EXE”?
查了下资料,发现是历史数据导出到表格的控件,具体也没研究出一个所以然
有熟悉touch的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看一下histdata运行没?

网友B:
可以试一下清空历史纪录
以前的古董系统就是这样,但看你的这个系统不算古董,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histdata运行没?
理论上,这种是自动启动的,不知道为何不启动了,手动运行在开就OK了

网友C:
古董产品就像2楼说的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histdata运行没?
理论上,这种是自动启动的,不知道为何不启动了,手动运行在开就OK了
它有可能在启动里, 有可能在服务里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