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5):
经常有人问支持CCLINK,PN   CANOPEn 吗。有没有人解释一下这些通讯协议的区别?
作为一个写程序的电工,需要懂很多通讯协议吗?我还没用过总线的设备。要用的话需了学总种通讯协议吗?
各协议之间有区别?高手帮解释一下。
我只了解MODbus通讯,很简单,03你就读寄存器的值。06你就写寄存器的值。从报文上看很直观。
现在接触的东西多了,老是有人说产品支持PN,支持CCLINK,Ethert等等。关键这些能讯又不同,那么它们不同在哪里呢?
比如跟MODbus不同是指MODbus发送03是读,而PN发送03是写吗?仅此而已吗?

网友A:
不必全学,按需掌握;先用一款主流总线实操一下,有个感性认识。

网友B:
不需要你了解什么03 06

你只要知道,PLC和外围硬件都支持,插上对应的通讯线(PN是网线),然后编程设置能通讯就OK,你关它怎么协议的。

用得上就了解,用不上你也别去折腾,没意义

网友C:
其实没必要研究那么深,只需要知道怎样使用就行了

具体怎么用可以去抖音上搜一搜,都要案例讲解的

网友D:
既然是做Plc程序,如果你接到一个活,对方有某个通讯要求,就要了解所选用PLC是否支持这个要求,避免可能的尴尬

网友E:
会用就行了;

网友F:
仅仅是下载程序就不需要了解这么深了
只有写程序需要了解,因为写程序有可能通讯不上,需要了解清楚具体原因。

网友G:
现在使用对原理不用了解那么多,通讯参数会设置就可以,保证能够通讯就好。

网友H:
现在电工都需要会PLC编程了?

网友I:
总线其实比MODBUS简单,屏蔽了底层报文细节,用起来只要会导配置文件,设置好参数就通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现在电工都需要会PLC编程了?
卖白菜都要求懂嵌入式呢,何况电工。

网友J:
选择通迅方式作控制,可以节约成本,减少接线的工作量

网友K:
总线其实比Modbus还简单

网友L:
总线是趋势了
了解了 会使用,有空再慢慢深入研究

楼主(2025-09-21):
回复 网友I:
平时我用到的就是要导一个XML文件。这个是开发类的工程师搞的,我们不用懂是吧。使用的不用懂什么数据是什么意思是吧。

网友I:
xml可以理解为一个包含参数的数据结构文件,里面包含了设备的一些参数,会导入就行,顶多了解其中某几个参数的含义
引用 网友L:
总线是趋势了
了解了 会使用,有空再慢慢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