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7):
手头有AB PLC的备份存储卡,很大的存储卡,有办法复制到电脑并且能还原成程序吗?谢谢!

网友A:
不能。只能通过CPU把程序上传到电脑

网友B:
AB的存储卡是特制还是市面通用?
如果市面上就能买到,试试用读卡器连电脑读一下看嫩不嫩将文件复制到电脑or其他卡上
AB的没用过,omron的一款使用CF卡,就可以直接用电脑读取编辑程序

楼主:
感谢指点,没有找到方法前不敢读CF卡,以免把卡里的数据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