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7):
一星期前,客户的一台新1.5kw 220v的深井泵。放置井内约50米。总共电缆线长60米+井下50米。共计110.以前的烧了,客户自己下的泵我装的接触器和保护器,刚开始工作电流18a。不上水。怀疑有沙子卡住。反复开机关机。将沙子冲掉。测量其工作电流约10,8a。将电动机保护器搬至11a左右。第二天客户反馈电动机保护器会跳,我说可以适当调大一点,客户直接调整至16a。最大值。我买的10-16a的三相电动机保护器。今下午反馈还跳。我有点蒙圈。客户说再合上还能用。不一定啥时候就跳了。1.5kw的电机16a。还跳。太离谱了吧。各位大神分析下啥原因呢?

网友A:
1.5KW额定电流就7A,线路太长,线径得大一点.电流大,一是负载,二是电机,三是线路长,压降太大,达不到正常转速,离心开关脱不开

网友B:
1.5kw的电机16a。还跳。太离谱了吧。各位大神分析下啥原因呢?

额定电流应该 1500/220=6.8A  你是不是嫌电机还没烧掉

最好用表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kw的电机16a。还跳。太离谱了吧。各位大神分析下啥原因呢?

额定电流应该 1500/220=6.8A  你是不是嫌电机还没烧掉

最好用表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大
我调的10a,客户打电话说会跳。好吧让他适当调大点,他一下调到16a。他说坏了换新的。但使用两天16a还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kw的电机16a。还跳。太离谱了吧。各位大神分析下啥原因呢?

额定电流应该 1500/220=6.8A  你是不是嫌电机还没烧掉

最好用表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大
这几天手有点别的事,过几天去

网友C:
110米电缆线,如果电缆线较细压降太大,到水泵端电压太低,16A电流不奇怪,电流再调大就烧水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