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7):
摄像头通过网线直接连接电脑,如何设置成电脑直接看摄像头内容?
下载了萤石云,能看见固件,但是连不上。

网友A:
1.网页直接访问网络摄像头IP,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网页播放;
2.有些播放器支持rtsp取流,直接rtsp取流播放

网友B:
用海康的客户端,萤石云有时会连不上。也可以通过浏览器输入摄像头的IP,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可以进入摄像头后台观看。

网友C:
电脑联海康摄像头通过路由器联要用网络直通线, 电脑直联摄像头要用网络交叉线。海康摄像头大多出厂默认IP:192.168.1.64,端口:8000,用户名:admin,密码:空。我这几天正好在折腾一个海康摄像头,又是下萤石云, 又是下海康互联的,搞了半天发现一个摄像头根本不用下这些。摄像头激活后 (我是用海康交付助手激活的)在浏览器输入摄像头的IP就直接观看了。

网友D:
根据手册来,先安装驱动软件,然后识别,分配和添加,一轮操作下来,最轻松大概40分钟,不然就不能录像和回放只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手册来,先安装驱动软件,然后识别,分配和添加,一轮操作下来,最轻松大概40分钟,不然就不能录像和回放只能看
4200打开就卡死,还有别的软件能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联海康摄像头通过路由器联要用网络直通线, 电脑直联摄像头要用网络交叉线。海康摄像头大多出厂默认IP:192.168.1.64,端口:8000,用户名:admin,密码:空。我这几天正好在折腾一个海康摄像头,又是下萤石云, 又是下海康互联的,搞了半天发现一个摄像头根本不用下这些。摄像头激活后 (我是用海康交付助手激活的)在浏览器输入摄像头的IP就直接观看了。
和你走了一样的路。
4200打开就卡死。
后来还是网页版设置好了。
现在摄像头加内存卡,不加别的东西,他能自动运行么?
移动侦测录像,存在内存卡,新的覆盖老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需要设置一下,选择存储管理---存储方案---本地存储---存储路径---SD卡为存储位置。

   海康摄像头大多支持循环存储和事件存储两种方式。循环存储:SD卡存满后,会自动覆盖最早的录像文件。事件存储:摄像头检测到异常事件时,会自动将录像保存至SD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脑联海康摄像头通过路由器联要用网络直通线, 电脑直联摄像头要用网络交叉线。海康摄像头大多出厂默认IP:192.168.1.64,端口:8000,用户名:admin,密码:空。我这几天正好在折腾一个海康摄像头,又是下萤石云, 又是下海康互联的,搞了半天发现一个摄像头根本不用下这些。摄像头激活后 (我是用海康交付助手激活的)在浏览器输入摄像头的IP就直接观看了。
请教摄像头如何激活?只介绍网线带IP地址的就可以。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只有一两个摄像头用浏览器激活就行了,把电脑IP 地址与摄像头IP 地址设置为同一网段,在浏览器中输入摄像头的 IP 地址,就会出现激活界面。大多海康摄像头的初始IP地址为:192.168.1.64,在激活界面里设置密码后就完成激活了。
   然后在浏览器中输入摄像头的 IP 地址重新进行登录,如果要求安装浏览器插件,则允许安装,插件安装完。重新输入摄像头IP 地址登录,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就可使用了。

网友E:
谢谢楼上讲解,有时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