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8):
松下驱动器,报过载之后重新开关机,做一个工件马上又会报警,到第二天又能做两个小时左右,加工时报警轴仅移动6mm,手动快速移动十几个来回都没事,就是不能长时间加工,报警时摸电机也不烫,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有同型号的驱动器先换上试一下会不会还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机械问题可能性较大,有条件可以更换驱动器来判断,还可以通过交换驱动器来测试,顺便监视一下电机电流。

网友C:
驱动问题比较大,也可能是参数问题。电机有问题的话会发烫。

楼主:
回复 网友B:
AI回答说还有能是电机漏电,能运行两个小时左右是不是能排除电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概哪个参数要调?这台机床是旧设备翻修的 驱动器的参数没动过

网友D:
换过载基本是负载问题,把问题伺服换到其它位置试试

网友E:
机械部分也有可能的,仔细检查以一下,有没有缺油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AI回答说还有能是电机漏电,能运行两个小时左右是不是能排除电机问题?
测下绝缘就可以验证一下是否漏电。

网友F:
伺服编码器零位有没有跑,最好能换一个电机,区分一下驱动器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G:
怀疑你的信号线有问题,老机器很常见

网友H:
参数没动过,建议查查信号线的连接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I:
累了需要休息一下
平时少保养

网友J:
赞同12楼说法!

网友K:
顺便问一下各位,用钳形表钳伺服电机电流准确吗?

网友L:
伺服报过载有可能瞬时电流,要一下电机阻值

网友M:
大部分问题都是机械问题,你这台机有没有修过,换过什么电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