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8):
参考现象:使用总线轴/脉冲轴出现速度异常抖动或者速度波形跳动较大的情况,例如下图所示情况:

解决方案:

1.总线轴

(1)使用SERVO_PERIOD指令修改总线周期,对比波形是否恢复正常;

(2)设置SYSTEM_ZSET=128,即把bit7置1或0,看看开启总线时钟优化还是关闭时钟优化好;

(3)设置起始速度LSPEED的值小于等于SPEED值的10%并且从最小值开始调整;

(4)使用ZML_INFO指令修改DC偏移时间,一般设置成总线周期的1/2,1/4,1/8,或0.7看看那个效果好;

(5)STEPPER_SMOOTH--减小系统对凸轮脉冲输出的平滑。该参数不能设置为0,建议该参数最小设置不超过周期的1/4;

(6)若是7系列控制器,在RT控制台config界面更改CPU占用率,对比波形是否发生改变;若不是7系则可以忽略该步骤。

2.脉冲轴

(1)设置起始速度LSPEED的值小于等于SPEED值的10%并且从小值开始调整;

(2)STEPPER_SMOOTH--减小系统对凸轮脉冲输出的平滑。该参数不能设置为0,建议该参数最小设置不超过周期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