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19):
扩展轴运动异常

参考现象:
1.用ZCAN扩展模块扩展轴不成功;
2.ZCAN扩展轴报4h。

解决方案:
1.观察ZCAN扩展模块跟控制器是否通讯成功,可以在“控制器状态”查看“ZCAN节点”是否有当前的ZCAN扩展模块,如果有则证明通讯成功;没有则说明通讯失败。(下图中,有当前的ZCAN扩展模块的通讯信息,说明通讯成功。)

2.如果与控制器通讯失败,首先检查ZCAN扩展模块与控制器的接线是否正常,扩展模块中的CANL、CANH与控制器上的CANL、CANH是否一一对应;如果接线没问题,在“控制器状态”中查看“通讯配置”,看CAN是否使能、控制器是否为主端,扩展模块的通讯速率是否和控制器的通讯速率对应得上,如果控制器的CAN通讯没有使能,那么就通过指令CANIO_ENABLE=1设置控制器的CAN通讯使能;如果控制器的通讯速率和扩展模块的通讯速率对应不上,可以在扩展模块上改拨码,使通讯速率和控制器的通讯速率对应得上,也可以通过CANIO_ADDRESS指令对控制器进行通讯设置,指令的具体使用,请查看Basic手册;设置通讯参数后,请将扩展模块和控制器断电重启。(下图为查看控制器CAN通讯的参数)

3.扩展模块与控制器通讯正常,但扩展轴不成功,可以查看是不是没有将ZCAN的扩展轴进行轴地址重映射,轴地址重映射使用AXIS_ADDRESS指令。
语法规则:
AXIS_ADDRESS(轴号)=(32*0)+ID
例:
AXIS_ADDRESS(0)=(32*0)+1 ‘ZCAN扩展模块ID为1的轴号0映射到轴0

将轴号重映射后,设置扩展轴的轴类型,用ATYPE设置轴类型,具体设置ZCAN扩展轴类型如下图所示。

4.当扩展模块与控制器通讯成功,但扩展轴有时会报4h,轴通讯失败,有可能是因为现场设备的干扰较大,可以在控制器和扩展模块的两端加上120欧的电阻,减小现场的干扰对扩展模块的影响,屏蔽接地做好,强弱电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