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UDV报错1610

楼主(2025-08-20):
Q06UDV CPU模块,报错1610,Flash Rom Error,能下载程序,能运行,清楚错误后,断电重启,又报错。

这个是CPU模块坏了吗?

网友A:
盖子打开看下是不是另装了内存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安装内存卡,卡槽是空的

网友A:
格式化后随便写入简单的程序,断电后重启还报这个就真的是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格式化过了,新写程序能下载能运行,对整个系统有什么影响还没看出来,就是报错1610,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提示你 flash 次数超过安全写入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SD687的值为18W多。肯定是超过10万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报警影响使用吗?目前好像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