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型PLC读取模拟量数据用什么指令

楼主(2025-08-20):
FX3U型PLC读取模拟量数据用什么指令,在3U的编程手册中说,用RD3A指令,既直接读取。而3U的模拟量控制手册中,却说用TO、FROM指令。都是三菱的权威资料,解释怎么互相矛盾呢?真的把我搞糊涂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RD3A仅限于模拟量模块,而FROM可应用于所有模块的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3A仅限于模拟量模块,而FROM可应用于所有模块的读取
照这么说的话,如果我用FX3U-4AD模块,是可以用RD3A指令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3A仅限于模拟量模块,而FROM可应用于所有模块的读取
照这么说的话,如果我用FX3U-4AD模块,是可以用RD3A指令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D3A仅限于模拟量模块,而FROM可应用于所有模块的读取
因为RD3A指令的用途已经给你限定死了。

楼主:
谢谢cvlsam 版主,谢谢ZCMY 版主,同时也谢谢981183833参与。

网友D:
应该是在2N时,处理这3个模块(FX0N-3A FX2N-2AD FX2N-2DA)太麻烦了,所以到了3U就优化了,除了RD3A,还有个WR3A

网友E:
记得3U 可以用FROM TO之类 也可以类似U0\G0这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