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今天被500V电压击中了...

楼主(2025-08-20):
我们在工业厂房上班,由于空间有限,厂里就把金属小配件、梯子什么的,放在了配电房。今天下午,我拿4m长的金属梯子的时候,梯子的顶端,无意中碰到了500V的高压线路,这个线路是由比较小的变压器直接连接的,然后,再连接到一个一人多高的配电柜,在碰到的一瞬间,我余光看到了火花,然后,整个人突然感觉像受到了重击一般,有几秒是蒙了,我的大手指头也烧了一个类似于芝麻粒的洞,但是我没有被电吸住,因为,我梯子是斜着拿的,梯子自己会往下倾倒
老铁们,这样会有后遗症吗?感谢!

网友A:
能看到你的提问为你感到高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安全是第一位

网友B:
这个图和泡水不跳闸帖子图一样

网友C:
500V也不算高压吧,施工前做好安全屏护,安全第一。

网友D:
没问题的,下次注意安全了

网友E:
能发帖说明问题不大,祝贺你

网友F:
没有被电过的电工估计也不多了

网友G:
就想成是一次电疗就行了。

网友H:
下次就长记性了!有一个笑话,可能220V电压,电不死250的电工

网友I:
应该是380的吧,配电房有500的电源?

网友J:
老铁们,这样会有后遗症吗?感谢!

能发帖,还会上传图片,没问题的

网友K:
乖乖,后遗症可能没那么快出来,做好就医看病的材料票据收集先,以备不时之需。

我是去年8月份维修时不慎触电的,双脚踩在绝缘垫上。右手拿着螺丝刀,左手把在壳体上,结果螺丝刀不小心碰到220V线路,右进左出形成回路了。当时时间估计接近2秒钟,身体颤抖了了好多下,要是380V的可就危险了。

事后感觉左肩关节处有点酸痛,第二天去看了下医生说明了下情况开了点药,过段时间稍微有好转。但1个多月后又酸痛,我又去检查了下骨头和肌肉也没啥情况,医生也说没问题。

但知道今年上半年我和女儿打羽毛球还有篮球的时候右胳膊如果抬得过高还是有明显的酸痛,后来这个胳膊没怎么敢抬得过高,直到现在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抬起来还是有感觉。

网友K:
回复 网友K:
手指是右手,掌心是左手,当时触电遗留的痕迹。前前后后也花了大几百,更闹心的是现在右肩关节抬起还有酸痛感。

网友A:
你这开天眼了,可得小心。从经被电容打过手指,一个小洞,很难好。

网友L:
太危险了,安全第一。

网友M:
话说有500V的电源吗?380上一级不是660吗,对地电压超250V就属于高压了

网友N:
照片不清晰,上面没有打火痕迹

网友O:
回复 网友J:
看到5百伏,以为是变频器直流母线,曾经有个同事边查问题边思考,不小心把表笔甩到母线短路,火花后表笔打弯了。前几天也是检查一根线时,没想到太松了,拽掉的同时也接地短路,太危险了。

网友P:
最早玩音响时期   测试排插  结果接错线了 一道白光  一声巨响  63A的空开跳闸了   20A的美标插芯瞬间变黑

零线与地线接反  设备全部报废  当时那个心情   突然发现设备放在厚40毫米的木板上 木板下面铺设的聚氨酯垫子   幸亏绝缘

否则后果 很严重

网友Q:
安全第一,被电到,太可怕了。

网友R(2025-10-08):
玩电的没被电过的,真是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