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为什么整个配电室和监控室泡水了不跳闸,或者漏电?有人解释吗(20250820)

楼主(2025-08-20):
从别的地方看到的!

网友A:
总电源开关没漏电功能,或者漏电电流设置太大。只是进水,其实短路电流也不大

网友B:
只是进水,其实短路电流也不大,不触发漏电

网友C:
应该是没有达到漏电条件,很多柜子下面二三十公分都是空的,泡水也没关系呀

网友D:
电缆都是绝缘、防水的,相对来说,在水里短时间内是没有问题(外皮没有破损的情况下)。
而且配电柜底部电气元件都离地面有一段距离。

网友E:
还的看设计者当时的设计要求是什么?不然安检肯定过不了

网友F:
没有人员值守
设计没考虑跑水
安检不检查这个吧

网友G:
一般配电箱都有大概20厘米左右的底座,这是一个条件,还有就是接线也不是挨着配电箱底部接线,都有一定的空间,我觉得淹水高度部超过50厘米,一般都不会对配电箱造成危险,除非有贴近地面的用电设备进水!

网友H:
很熟悉的画面,难道你这个是8.14水浸全城的画面
那天很多工厂都进水了,商场进水,但很多地方没断电,估计你这个只是电柜底下水浸,没有泡到接线地方,实际上在这个水浸过后,很多工厂的电机都要进行一次大的维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人员值守
设计没考虑跑水
安检不检查这个吧
那得看什么地方吧?我们这里安检要求所有设备控制箱的门都得接地,拖地电缆原先用的塑料蛇皮管全部换金属的,变压器房内的木格栅因容易着火,要求更换。结果换了铁格栅,又因导电不合格必须换。让给推荐什么样的,人家不说,这不又换回了木格栅。我认为应该换成绝缘木的吧
估计这次大水,会吸取经验,检查会加上防止水淹这一项的吧

网友I:
只是设备接线端子部位没碰到水,电缆都是有绝缘皮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E:
换成玻璃钢的不行吗?就是绝缘梯那种的材料。。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只要没设置漏保,哪怕水淹天花板跳闸的概率很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换成玻璃钢的不行吗?就是绝缘梯那种的材料。。
玻璃钢的能比绝缘木的耐高温吗?恐怕也过不了安检?

网友K:
是否有漏电保护开关,有没有达到 漏电脱扣条件,检查 一下漏电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