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0):
控制器与PC网口连接失败处理方法

问题参考(出现以下内容所描述的问题皆可以参考下面分析内容和方法):
1.网口连接不上;
2.扫描不到IP;
3.连接控制器,反复断开连接;
4.网口的灯不亮;
5.网口掉线;
6.PC程序中出现20009或者3402的错误码(20009错误码/3402报错码)。

问题分析:
1.网络通信不通畅不稳定;
2.PC程序里有大量的单个IO,单个轴状态查询语句;
3.部分网卡(千兆网卡),当高级属性中设置的部分参数(如双工模式,连接速率等)不适配时,也会导致网口灯不亮;或硬件异常也会导致网口灯不亮。
排查流程:

解决方法:
方法一:

排查是否能连接RTSys/ZDevelop:
1.如果RTSys/ZDevelop能连上,那就是用户的PC程序有问题,看链接控制器的函数(例如OpenEth)的返回值多少,常见的错误是:vs直接报警,提示找不到入口。这种一般是没有在合适的位置放置正运动函数库或者编译类型(32bit、64bit)和dll文件的类型不一致。

2.如果RTSys/ZDevelop无法连接,就是物理问题或者IP错误,做如下的排查方法:
(一)排查控制器上的POWER灯和RUN灯的闪烁情况。如果没有亮两个,就是网卡或者网线硬件问题(如果有交换机还要留意交换机质量问题)。如果亮两个灯,证明硬件正常。后面再进行PING测试。
(二)PING测试,PING测试前一定要保证PC和控制器同网段(子网掩码也要相同)不同IP,控制器默认IP为192.168.0.11,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自己的电脑IP可以设置为192.168.0.xx;

ping测试代码如下:ping 192.168.0.11 -t
如果PING测试的数据不正常,则排查是否网线/网口被干扰了,或者排查网卡是否有问题。
·网线要使用超五类带屏蔽网线,和电机动力线宁交叉不并线。
·如果确认不是网线的问题,那基本上就是网卡的问题,可以换一个独立网卡。
·如果问题是偶发的(PC程序偶尔卡顿),那就可以使用带日志的PING小工具持续PING,持续的记录(小工具可以向正运动支持人员索取)。

如果PING数据也很正常,只有用户自己的PC程序很卡顿,就要改进PC程序,一般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
·IO状态和轴状态不要单个高频的去读取。尽量使用批量读取,并且中间加一点延时。读取IO可以使用GetModbusIn,读取电机位置可以使用GetModbusDpos,读取轴参数可以使用GetAllAxisPara(返回浮点数数组)。
·推荐不要高频读取轴状态,低频的读取AXIS_STOPREASON(历史原因)也可检测到出错状态。
·运动缓冲区满了之后不要无延时的循环持续发送,要适当的加点延时。

(一)物理接线检查:
确认物理接线是否正常无误,排查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a)网线是否有破损和接触不良的情况;
b)网口卡槽是否插错,如EtherCAT接口和ETHERNET接口是否插错。

(二)网口配置检查:
检查网口配置网络是否正常设置,排查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a)控制器网段与电脑网口网段是否设置成相同网段;
b)电脑存在多个网卡,涉及到多个网口有相同网段的情况;
c)电脑防火墙,电脑管家安全性较高,对网络监管管控限制,关闭防火墙等;
d)部分网卡适配性问题,如部分网卡属性配置里面带双工模式,连接速率等参数,需要手动调整对齐配置等。

(三)设备状态检查:
确认连接的控制器网口/使用的电脑网口能否正常工作,按如下方法排查:
a)确认双方网口灯,是否能正常闪烁;
b)更换电脑或更换控制器进行对比测试验证。

3.如果RTSys/ZDevelop能连接上但是容易断开,就要留意干扰问题或者硬件问题,排查是否出现以下情况:
(一)网线使用非超五类带屏蔽网线;
(二)网线和电机动力线并线/进入了同一个线槽;
(三)交换机质量不稳定(建议更换交换机);
(四)工控机的网卡不稳定(建议更换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