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107EG上载与下载问题

楼主(2025-08-21):
程序截图如图,能用U盘下载到HMI,但无法通过u盘上载
另外,这个文件不知道怎么读取,用DOP2.0、DOP4.0,还有DIASCREEN1.6都无法读取
用USB口上载程序都无法上载,USB驱动也都更新了,还是不行
请教老师,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不好搞,锁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给说说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禁止上载了吗?

网友B:
第一次上载吗?如果是 应该是系统设置了禁止上载。只有找源程序的编辑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第一张图画文件能转成单一的dpa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