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1):
使用汇川H5U-A8三四年了,偶尔还是会发现有些bug,反馈给厂家,他们都是建议升级固件,一有原理性原则性的问题,他们都是升级固件,其实也不知道和固件有没有关系,多年前的设备,去升级固件,是很麻烦的;

程序本身是用更老版本编写的,现在只是用新版本软件监视。
软件版本4.10.2.4
固件版本5.2.1.0问题现象:发现M1230变ON了,本不应该出现

这类偶发性小概率问题,我其他同事也遇到过此类情况,当时软硬件版本均不一样,但厂家都是建议升级固件,至于有没有解决,其实也不知道,毕竟是小概率偶发。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A:
1、无法证实D1013.0没有触发过啊。
2、Bug是可以复现的,不能复现的错误厂家是不会当回事情的,所以,这个问题能被复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TONR指令需要前面的触点持续ON到定时时间才会输出Q,一旦前面触点断开,Q也就会断开,眼睛看到的D1013.0为off,M1230则应该为off;
2、不能复现这个bug,但是多个项目多个同事遇到过此类现象;当时我把M1230手动设置为off,就一切正常了,从这一点也说明D1013.0的确为off。

网友B:
M6571用上升沿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TONR指令需要前面的触点持续ON到定时时间才会输出Q,一旦前面触点断开,Q也就会断开,眼睛看到的D1013.0为off,M1230则应该为off;
2、不能复现这个bug,但是多个项目多个同事遇到过此类现象;当时我把M1230手动设置为off,就一切正常了,从这一点也说明D1013.0的确为off。
D1013.0 on过吗?
指令选择不当
按你说的换成TON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6571用上升沿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没有用的,他指令使用错误,又没对R做处理
错误总是别人的

网友C:
如果你的程序是抄袭别人的,就很好理解了~照搬嘛
这也是我常用的收费程序之一

网友D:
最简单的常开 常闭一个点接上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E:
没有用过汇川的PLC,这个定时器TONR不是带记忆的定时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指教,但是汇川H5U 、easy是没有你说的ton指令的,上面截图是指令讲解,值得一提的是IN变成off,out就应该off,当日reset也能让他变o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6571用上升沿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没有用的,他指令使用错误,又没对R做处理
错误总是别人的
感谢指教,但是汇川H5U 、easy是没有你说的ton指令的,上面截图是指令讲解,值得一提的是IN变成off,out就应该off,当日reset也能让他变off。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bug不能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程序是抄袭别人的,就很好理解了~照搬嘛
这也是我常用的收费程序之一

都是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6571用上升沿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没有用的,他指令使用错误,又没对R做处理
错误总是别人的
感谢指教,但是汇川H5U 、easy是没有你说的ton指令的,上面截图是指令讲解,值得一提的是IN变成off,out就应该off,当日reset也能让他变off。

这段文字的描述就是普通tim工作形式
tonr不应该是累计定时器?垃圾反人类设计

或许是描述错误
你不是有东西嘛
编段程序试验一下
in用1s脉冲,看看有没有输出~也就是顶楼图结果

网友F:
有些时候,不好说,

昨天用1200写的一个FB,轴控相关的

拉了2个出来,第二个的一个BOOL变量,输入类型,外面是ON的,内部监控是OFF的,第一个就是正常的,想了半天没想明白

后来,复制了FB,重新拉了就好了。

后来想,可能是拉的第一个FB,然后第二个FB是复制的第一个,没有建立背景数据DB,不过不重要了,最后解决办法了

LZ这个,可以挨着下面加监控程序,比如驱动其它BOOL变量,又或者ADD+1,指不定TONR 的条件可能在线监控是OFF的,但是在这里是ON的,

我来给你模拟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些时候,不好说,

昨天用1200写的一个FB,轴控相关的

拉了2个出来,第二个的一个BOOL变量,输入类型,外面是ON的,内部监控是OFF的,第一个就是正常的,想了半天没想明白

后来,复制了FB,重新拉了就好了。

后来想,可能是拉的第一个FB,然后第二个FB是复制的第一个,没有建立背景数据DB,不过不重要了,最后解决办法了

LZ这个,可以挨着下面加监控程序,比如驱动其它BOOL变量,又或者ADD+1,指不定TONR 的条件可能在线监控是OFF的,但是在这里是ON的,

我来给你模拟一下

第一个遇到过,当时有几个完全一样的控制对象,就使用了复制方式,结果只有第一个OK
断电重启无效,后来监视FB资源使用发现没变化,就再重新调用解决了。
第二个,这模拟程序不行,骗你了~虽然你
LZ贴出的资料说明TONR不是带记忆的累计时器,但贴图又像是带记忆的计时器。
请按PLC的工作原理捋一下,程序bug会发现的~省了
修改一下程序试试
1.16行串一个1s脉冲or
2.58行,ADD使用微分指令(1200怎么弄?类似欧的@ADD)再看D0还会是这么大数?
当然楼主的实际程序可能也与你模拟程序这样~监视是off实际是on
1200的TONR怎么工作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西门子博图的上升沿 只有前面加 P_TGIG,它是一个FB

普通的定时器是TON,它也有背景数据块,也是FB,

有个位上升沿是R_TRIG,没欧姆龙方便好用,

沿检测都需要一个BOOL变量来保存,

这几天再弄1200的项目,调试效率非常慢,软件慢的一逼,哎。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D1013.0实际为on,看上去是off的,你说的意思我是懂的,但是已被我排除了,理由如下:在我截图的状态下,我是可以把M1230 设置为off的,并且也没有再次ON,如果前面的D1013.0是ON的话,M1230是会再次接通的,并且D1013.0的出处也看了是off的。
你下面的程序,是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我上面是需要持续1s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D1013.0实际为on,看上去是off的,你说的意思我是懂的,但是已被我排除了,理由如下:在我截图的状态下,我是可以把M1230 设置为off的,并且也没有再次ON,如果前面的D1013.0是ON的话,M1230是会再次接通的,并且D1013.0的出处也看了是off的。
你下面的程序,是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我上面是需要持续1s的时间
他的程序是n多扫描时间,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是程序没给喘息机会~程序bug
16行置D1013.0~on
24行TONR允许计时
58行置D1013.0~off
再巡回到16行……
TONR就一直计时,直到M1230~on

程序中K1000代表1s?
好像没有在M1230是on时,让D1013.0为off
试一下,如果M1230变为off,手册正确,如果还是on,手册错误。
最后在IN端串个1s脉冲信号,可以直观Q状态,PT放大到几十s以便观察Q

如果证实手册错误,在R给一个适当的信号,否则Q永远on。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很多时候,还是程序逻辑的问题,也就是PLC时序。

如果有问题,可以换个思路来处理,比如用步转移这种,哪怕是死,也死的明明白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楼上的程序tonr是一直在计时,然后一直on的,因为tonr的上一行是给d1013赋值Hffff,所以tonr不会断开;
手册是没有错误的,k1000就是1s;tonr不具有保持性,前面的in断开,tonr的Q就断开,我在这里发帖的目的是想讨论1楼问题的奇奇怪怪,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的程序也是不会错的,这一点不用怀疑的;
初衷是期待国产变得更加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时候,还是程序逻辑的问题,也就是PLC时序。

如果有问题,可以换个思路来处理,比如用步转移这种,哪怕是死,也死的明明白白
不是所有的都能解释的通,我1楼的程序,绝大多数是正常的,我有一百多套设备在天南地北不同的工况运行着,并且已经运行了1-3年了,就1台设备出现了我描述的问题,我其他同事也发现tonr指令偶发异常,汇川技术也无法解释,无法复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楼上的程序tonr是一直在计时,然后一直on的,因为tonr的上一行是给d1013赋值Hffff,所以tonr不会断开;
手册是没有错误的,k1000就是1s;tonr不具有保持性,前面的in断开,tonr的Q就断开,我在这里发帖的目的是想讨论1楼问题的奇奇怪怪,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的程序也是不会错的,这一点不用怀疑的;
初衷是期待国产变得更加稳定可靠
你确认TONR不具有记忆功能?
IN断Q就off?
好。确定D1013.0断开过吗?弄个程序检测一下。
M6571应该一直是on

程序暂不质疑,毕竟你说有上百套在运行~希望不是有问题客户使用最简的重启方式解决(客户反馈没被重视or暂时不能解决)
但我对你的测试有疑问
你说(TONR)没有保持功能,IN断Q断
这好像说不通呀,你不会是强制M1230 OFF吧?

换个PLC试试,不排除硬件故障
汇川的没用过,定时指令不会这么稀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要人为改变输出线圈的状态on/off,是不能的,因为他只受前面状态影响,前面条件让他on就on,off就off,我当时是可以把输出线圈的状态从on改成off(1s后没有再次on),只能反应一个问题,Q不受控了,出bug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要人为改变输出线圈的状态on/off,是不能的,因为他只受前面状态影响,前面条件让他on就on,off就off,我当时是可以把输出线圈的状态从on改成off(1s后没有再次on),只能反应一个问题,Q不受控了,出bug了
到此觉得还是你的程序bug比较大
你是如果测试的?
使用目前唯一出问题的PLC?
使用现用客户程序?
使用电脑模拟运行?
如何将Q由on变off?

1楼的图解,14楼已经给出之一答案

由于不了解你测试的过程,可否只测试TONR
控制in的通断,结果?
按目前理解(不需要累计),为什么不将R端使用

网友G:
前两天调试设备的时候也出现这问题,原因是他的ON,off 是通过上升沿下降沿去掉的.在某种未知操作,可能手动强制On的原因,

网友H:
看程序是否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