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1):
总线掉线问题

总线在初始化完成使能后一段时间自动掉线断开使能:

可能原因一:EtherCAT网口硬件问题,通过附件的总线调试诊断工具,在总线初始化成功后,监控网口错误计数。
解决方法:如果出现较多的301H计数,则模块网口可能存在问题,更换模块。

可能原因二:
电磁干扰,出现丢包;如果打开RTSys/ZDevelop软件监控时,在线命令输出栏出现Recv no pdo 字样,则是出现丢包,若此时驱动器报错记录出现有关电路报错的信息,则是受到干扰导致掉线;

解决方法:
1.检查驱动器的地是否接好并接入大地;
2.在驱动器侧安装磁环减少干扰;
3.更换网线,使用带金属屏蔽头的EtherCAT网络专用线;
4.将驱动器移出来机箱外,远离电路干扰,进行测试检查;
5.PDO数据过大,不要使用驱动器默认列表,要使用drive_profile设置。
6.检查EtherCAT线是否存在与动力线等强电线路捆绑或处于同一接线槽内,避免信号线被强电干扰;
7.若电路中存在较大功率的用电器,如超大功率电动机等,建议电源接入经过隔离器再给机器供电,避免大功率用电器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涌干扰。

可能原因三:
驱动器自身故障断开链接;可以检查驱动器的历史报警记录,检查是否出现过位置误差超过(电机特别柔的时候)、电流过大(带的负载很大的时候)等一些报警记录(部分驱动器不会自动记录,可以使用驱动器的软件通过里面的示波器抓取)。
解决方法:修正驱动器参数。

楼主:
总线调试诊断工具下载链接点击→总线调试诊断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