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故障,RUN指示灯不亮,ERROR指示灯闪烁

楼主(2025-08-21):
有一台机器,前年写的程序,用的三菱PLC,连了一个触摸屏,485ADP模块连了6个温控表,机器发到国外去了,一直运行正常,前几天反馈说,机器不运行,我叫他打开电柜箱,拍一个视频看看,发现PLC的RUN指示灯不亮,ERROR指示灯闪烁,我查了手册,说是参数错误,回路错误,语法错误,感觉不应该呀!机器都运行这么久了,又从网上搜索了,各种原因都有!请三菱大佬分析一下,究竟是PLC硬件问题,还是内部程序问题

网友A:
没有网关之类的 远程能不能连接电脑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B:
先断电重启
再了解一下,有没有参数设置错误了
曾经碰到过一次,除法指令除数为0,好像也报错了
再不行应该只能连上电脑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C:
都运行这么久了,可能电池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个除法我都做了条件处理,除数不为0,才能相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PLC我都没有装电池

楼主:
PLC打到STOP档位,上电PLC还是ERROR报警,感觉这个PLC应该是坏掉了!

网友D:
清空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E: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再把程序更新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F:
将说有带的都拆除,只保留CPU
如果运行灯亮了,错误灯没亮
再将屏,接入,OK,再接入一个…直到某个出现错误,换掉它
经验告诉,CPU应该没坏

网友G:
清除PLC内存,只写入END一行程序再断电重启,如果能运行就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H:
修国外的设备最佳方案是再写一台PLC寄给他(付费),让他把旧的寄回来维修或者报废(运费很贵不划算)。

网友I:
大概率硬件故障,前些天拆了个1N情况差不多,也是运行灯不亮,想把程序读出来,电脑都连不上了。话说12楼有必要这么暴脾气吗

网友J:
寄一个PLC给他换下来,PLC坏的可能性很高
来慢了,看不到12楼说了什么。

网友K:
电池没电了,电源断电了,然后程序丢失了
换新电池,然后重新灌程序
三菱的这个最常见

网友L:
没遇到过,如果能远程连一下比较方便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