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加福接近开关真假如何识别

楼主(2025-08-21):
网上买的,大神看一下是不是假的呢?

网友A:
这个牌子有越南产地的?没听说

网友B:
看这条扎带的话,感觉不像真的。
其实倍加福官网可以直接下单的呀

网友C:
感觉合资的或者假的。

楼主:
卖家说序列号是唯一的,可以在网上查真伪。但是我没有找到查询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序列号是唯一的,可以在网上查真伪。但是我没有找到查询的地方。
假设网上可以输入序列号查询
那么我现在按你这个包装上的标签一摸一样的打出来
是不是也能查询出来
即使里面装块砖头也都是正品了吧

网友D:
京东自营
一样的扎带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序列号是唯一的,可以在网上查真伪。但是我没有找到查询的地方。
假设网上可以输入序列号查询
那么我现在按你这个包装上的标签一摸一样的打出来
是不是也能查询出来
即使里面装块砖头也都是正品了吧
嗯,有道理。。上面标签和激光打标都是可以仿造。。

网友E:
外观看不出来,我们买的也是一样的,都是倍加福降成本后的外观,内部电路换了芯片,不如老款的抗造,只能通过查询序列号来判断

网友F:
看着像真的,假的比较粗糙

网友G:
这东西会有假的?一般看不出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