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2):
一、故障现象
1、电工反映,细纱机停车,根据总控触摸屏所报故障提示,检查发现伺服器总电源输入保险炸断;
2、更换保险后,上电后又炸保险,同时,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打火;
二、现场处理
1、测试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的电源输入端子M2(Rt/St/Tt)对±直流输出端子M1,发现整流模块已经存在短路、断路;
2、测试所有伺服模块,发现伺服器模块AXV300-21020内部保险断路,其它保险正常;
初步判定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伺服器模块AXV300-21020存在故障,需要维修。
三、第一次检修
1、伺服器模块AXV300-21020, 仔细检测,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并处理:

①、直流母线端子M1处有打火爬弧痕迹,取下端子,处理PCB;

②、一处母线均压电阻(2*150K)引脚打火断路,更换;

③、8只母线电容(8*150u/400V)中,有6只容量不足80%,更换;

2、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仔细检测,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并处理:

①、整流-制动模块(型号:SKIIP28ANB16V2)炸,更换;

②、模块的PCB触点炸损,修补;

3、检查Rt/St/Tt主电源延时预充电接触器K2M,发现粘接焊死,更换;
4、伺服器模块AXV300-21020和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经以上处理后,装车试机,上电:
①、24VDC红色LED报警;
②、TEMP红色LED报警;

四、第二次维修
1、根据报警提示发生在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故重点检查电源模块;
2、发现同样2个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竟然机壳上报警LED标识不同!图示右面应该是正确的!这样,第一次维修试机的报警LED应该是:HV(高压)和TEMP(过温)红色报警LED亮!

3、查手册:

①、HV红色LED报警,疑为母线530VDC不正常;
②、TEMP红色LED报警,疑为整流桥模块过温或母线高压信号缺失;
③、考虑到Rt/St/Tt主电源延时预充电接触器K2M因存在报警而未吸合,主电源未加入Rt/St/Tt端子M2,HV报警正常;TEMP红色LED报警,只能是过温检测电路故障引发。
4、重点检测TEMP报警来源:
①、在整流电路板上,找到整流模块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点,以及对应控制板上的传感器输入点;

②、找到传感器输入点附近的运放(或电压比较器)为LMV339;
③、仔细测试LMV339所有管脚之间的阻值,发现7/8/9/10/11脚间内阻极低(约几Ω-几十Ω),对照外电路阻容元件,没有如此低阻值电阻,故极大怀疑LMV339芯片损坏;拆焊后重新测试芯片,确认芯片损坏,直接更换;为保险起见,连同另一个LM339一并更换;

5、装车试机,OK!

五、几点注意
1、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的控制板单独上电24VDC,其状态变化为:24VDC上电--红色BRAKE(制动)和HV(高压)报警亮--延时十几秒—红色TEMP(过温)报警也亮;BRAKE(制动)红色LED报警亮的原因是制动电阻未接入,HV(高压)红色LED报警亮的原因是高压检测信号未接入,TEMP红色LED报警亮的原因是整流模块温度传感器信号未接入;

2、根据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外部接线图,其工作过程是:总电源开关合上—24VDC(外)/三相380VAC上电—预充电三相380VAC加入M3端子--24VDC绿LED亮--延时(几十秒)--延时充电接触器K2M吸合—主电源三相380VAC加入M2端子--HV绿LED亮—OK;

3、电源模块AXV300-SM-24080-BX的控制板单独上电24VDC测试时,24VDC只给控制板的有限电路加电,其它如LM339、LMV339没有电压,这些电路的电源及检测信号是由整流电路板由5孔插座P1提供的;

4、注意R-S-T三相预充电整流电路和Rt-St-Tt主三相整流电路的关系如图所示;
5、注意!警告!凡遇到主电源熔断器烧断故障,务必需要检查M2主电源St/Rt/Tt预充电延时接触器K2M是否粘合焊死,及时更换,不得仅仅更换熔断器后立即上电试车!!!!
六、说明
1、电源模块(单元)AXV300-SM-24080的输出母线560VDC,给细纱机几个传动轴伺服器母线提供560VDC主电源,电源模块内部母线只有1个3u/700V滤波电容,没有大容量母线滤波电容;母线滤波电容,分布于并接于母线上的各个伺服器中;
2、电源模块上电后,主电源3相380VAC首先加到M3端子的S/R/T,经整流板上的3组阻容及6个小容量二极管组成的3相桥式整流电路后,在母线上输出高内阻小容量高压,对并接于母线上的若干伺服器母线滤波电容充电,充电进行几十S后,电源模块面板P2口的Cont 口输出高电平,驱动24VDC中间继电器动作,使延时吸合接触器K2M动作,主电源3相380VAC加到M2的St/Rt/Tt,至此,3相380VAC主电源开始给电源模块供电,完成电源模块启动过程。

网友A:
有图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