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2):
各位工控老师傅们,最近碰上一个棘手的毛病,搞得我几天没睡好觉,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分析,也聊聊如果是你们会从哪下手。

> 设备现象:
产线上的一台数控冲床,平均每隔三四小时突然停机一次,没有任何规律。关键是PLC绿灯常亮,RUN状态正常,触屏上也没有任何报警提示,就是所有输出瞬间切断。重启后又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

> 设备概况:

PLC:西门子S7-300

驱动:两台伺服驱动器,一套变频器

网络:Profinet通讯

【我的排查流水账】& 求助点
我已经做了以下几步,但还没抓到“真凶”:

? 电源排查:用了万用表和钳形电流表监控了24V电源和220V控制电源,停机瞬间电压、电流均未发现异常波动。稳压电源模块指示灯也无异常。

? 程序扫描周期:在线监控了OB1的最大循环时间,稳定在15ms左右,远未达到150ms的看门狗极限,排除程序跑飞的可能。

? 硬件诊断:打开STEP7的硬件诊断缓冲区,在停机时刻只有“DP从站/PN设备故障”的常规记录,但瞬间又恢复,无法定位具体站点。

? 怀疑点:EMC问题? 这是我目前最怀疑的方向。设备附近新增了一台大功率的激光焊机,虽然停工时间不完全吻合,但我怀疑它的启停造成了强烈的电网或空间干扰。

请教: 你们一般怎么捕捉这种瞬时干扰?示波器?有没有更经济的办法?

? 怀疑点:通讯扰动? 虽然诊断缓冲区信息模糊,但Profinet网络偶尔的瞬时闪断也可能导致主站触发安全停机。

请教: 对于这种“幽灵”般的网络问题,除了换交换机、压水晶头,还有什么诊断妙招?

? 怀疑点:过热或硬件暗病? 用手持测温枪检查了PLC背板、电源模块、通讯模块,温度都在正常范围内。难道CPU或DI/DO模块有间歇性内部故障?

【外援求助:工控技术平台APP】
查了两天手册无果,我在工控技术平台APP上试着搜了一下“间歇性停机 无报警”,没想到真有类似案例库。

里面一个帖子提到“安全回路中的急停按钮触点氧化”导致瞬时断开,我明天准备去把所有安全回路的触点用砂纸打磨一遍。

还有一个案例是“变频器反馈的接地干扰” 影响了模拟量模块,导致系统误判停机。我计划先把变频器接地线重新处理一下。

大家有没有在这个APP上看到过更类似的案例?或者还有其他关键词推荐我搜索的吗?

【开放讨论】来吧,展示真正的技术!
请论坛里的各位大佬支支招:

我目前的排查方向对不对?还有什么盲点我没考虑到?

如果你来接手这个故障,你的排查第一步、第二步会做什么?

有没有什么高级的诊断工具或方法(比如PLC的跟踪功能、网络分析工具)可以推荐用来捕捉这种瞬时故障?

你们职业生涯中遇到过最诡异的间歇性停机是什么原因?(说出来让我找找灵感)

故障不解决,设备不停转!各位的经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在线等大家的思路!

网友A:
这种故障真的有些难查的,记得10多年前,遇到公司一台大型注塑机(西门子300),发生类似故障(同样不报警),查找半个月都没有找到,联系厂家也没有找到问题,我们都快放弃了。结果一个操作工说,他晚上上夜班,前天晚上出现故障时,踢了一脚开关门,然后把产品篮子堵在门边,故障就没有发生。我们立即对门开关进行检查,发现门开关略有点松动,调整紧固门开关,后来再也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B:
10几年前 电镀设备遇到一次
最后是按钮偶尔通一下

网友C:
“安全回路中的急停按钮触点氧化”导致瞬时断开

我明天准备去把所有安全回路的触点用砂纸打磨一遍。

安全回路是进PLC输入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把这个信号采集下来。

还有如果是这个问题,出现的结果是不是与现在状况一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西门子系统有一个安全检测模块,它通过这个模块检测信号,然后进入plc内。

网友D:
直接怀疑的元件换掉或者与其他设备对调,类似故障遇到过电源线续接,这里可能是任何端子或插头内部,还有通讯卡老化,反复网络报警。急停断不应该报急停吗,按说急停应该有报警信息的。

网友E:
就是所有输出瞬间切断。重启后又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
应该是与能全停的信号有关,比如急停信号(触电氧化之说不认同,因为使用常闭点,除非安装位置震动严重)
控制电源,尤其注意查看是否使用PLC自带的输出电源DC24V,重点查它
可以编数段程序,捕捉可能的信号,出现停现象及时查看

网友F:
? 硬件诊断:打开STEP7的硬件诊断缓冲区,在停机时刻只有“DP从站/PN设备故障”的常规记录,但瞬间又恢复,无法定位具体站点。这个还是很重要,有提示还是要细查。。。

网友G:
硬件诊断:打开STEP7的硬件诊断缓冲区,在停机时刻只有“DP从站/PN设备故障”的常规记录,但瞬间又恢复

把诊断报告贴上来看看呗!最好是最近两次停机后的诊断报告,看看能不能在里面看出什么问题来!

既然有 DP从站/PN设备故障  设备急停是必然的!

网友H:
除非是自己写的程序,否则这个很难修好
有可能是门禁、急停的开关坏了

网友I:
我遇到过产线间断停机,最后一个换了PLC 的电源板卡,三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系统有一个安全检测模块,它通过这个模块检测信号,然后进入plc内。

我的意思关键是能不能检测到这个信号

之前我也碰到过机器无缘无故停机

后来把所有能停机的信号都做了采集保存,查询就很方便了

网友J:
既然能看到程序,在程序各关键处设置监控点 ,然后长时间看监控点的状态来分析

网友K:
已经提示DP或PN设备故障是不是问题出在通讯线路上,把DP头或者网线头都重新换一下。

网友L:
1.考虑是不是PLC重启了,
2,提示从站异常了,重点检查。

既然弄了几天了,我的话,可以考虑写个简单程序,

1的解决办法:初始化脉冲给寄存器+1,判断是不是PLC重启了,

2的解决办法:如果PN远程从站有IO,可以考虑把远程IO 的输出加个继电器,相当于反馈,也做个心跳包反馈(心跳时间可以考虑做小一些,比如0.2S),

程序内部+1给寄存器A,,然后反馈也+1给寄存器B,理论上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么肯定是从站丢了引起的。

具体情况还是得现场的人才知道,我没用过300,不知道有么有具体系统日志之类的

网友M:
我有过类似经历,用的也是profinet网络,当主站和从站之间网络连接存在虚连,因为网口水晶头偏小卡不好导致的,后来换成工业水晶头就好了

网友N:
1、通讯丢失造成的系统组态失败,传动跳闸;2、控制电源供电能力不足或偶尔故障,造成PLC或传动停机;3、CPU本身有问题,更换CPU重新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