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安川GA700变频器,控制板如何改功率?(20250822)

楼主(2025-08-22):
安全变频器控制板坏了,找了个外形一样的,但是功率不一样,换上报故障,这个功率可以修改吗?怎么修改?

网友A:
有可能这个是参数设置储存在面板里面,没有更改

网友B:
能不能恢复出厂值试试

楼主:
试了,初始化不行

网友C:
变频器功率对应有一个编码的,在o2-04里修改对应功率的参数,保存,断电重启再看看

网友D:
楼上老师发的非常详细,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