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模块占用了哪些I/Q点?

楼主(2025-08-23):
根据网络上查询的信息,FX3U-4AD模块会占用8个 I /Q点,可我从FX3U模拟量使用手册中,发现手册中可以利用 I /Q点来反映实际运行状况,但并非是8个 I /Q,而是20个 I /Q,(见附图1:X0-X1,Y0-Y21)。但我理解并非必须占用 I /Q点,如果无须反映运行状况,即不用 [ MOV D100 K2Y0 ] 等指令(附图2),也就可以不占用 I /Q点,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A:
只要你用了4AD模块就会占用8个IO,是从整机配置中扣除这个数量,并非固定是占用哪几个点,但是4AD-ADP将不占用IO点。

网友B:
很少用这个错误状态
一般直接读取数据 运算

网友C:
如果每路AD对应8个IO是不是就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据网络上查询的信息,FX3U-4AD模块会占用8个 I /Q点,可我从FX3U模拟量使用手册中,发现手册中可以利用 I /Q点来反映实际运行状况,但并非是8个 I /Q,而是20个 I /Q,(见附图1:X0-X1,Y0-Y21)。但我理解并非必须占用 I /Q点,如果无须反映运行状况,即不用 [ MOV D100 K2Y0 ] 等指令(附图2),也就可以不占用 I /Q点,这么理解对吗?

1、部分模块占用点数是因为模块内部需要输入输出区域通过总线与CPU通讯,部分模块不占用点数是因为已经在模块内部内置了缓冲区。
2、手册中使用实际的IO来反映只是作为例子,你可以将X,Y区域换成M区域也成立,这些只是教导用户获取BFM参数中内容的方法。
3、对应于手册上的例子,你完全可以省略后半部人机交互部分的内容,只看前面操作BFM区域的内容。

网友E:
并不是你理解的那种;  比如最大允许扩展到256个点,你用了这个模块后,就要减去8个点,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不是你理解的那种;  比如最大允许扩展到256个点,你用了这个模块后,就要减去8个点,是这个意思;

按照这么个说法的话,最大允许扩展到256个点,一旦用了FX3U-4AD模块后,将从256个点中减去8,即最大扩展只有248个点。
假如我的PLC是32点的,没用到扩展,或者即使扩展了,但没达到248(256-8)点,此时能否理解为,现有的32点不受影响,仅仅影响的是256个最大扩展点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不是你理解的那种;  比如最大允许扩展到256个点,你用了这个模块后,就要减去8个点,是这个意思;

按照这么个说法的话,最大允许扩展到256个点,一旦用了FX3U-4AD模块后,将从256个点中减去8,即最大扩展只有248个点。
假如我的PLC是32点的,没用到扩展,或者即使扩展了,但没达到248(256-8)点,此时能否理解为,现有的32点不受影响,仅仅影响的是256个最大扩展点数?

此时能否理解为,现有的32点不受影响,仅仅影响的是256个最大扩展点数?

对的

网友E:
比如你主机是128点,后面加了2个48ER,再加一32ER,那么就已经达到256点,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加任何模块了,FX3U-4AD加了相当于一个8点的模块,最后总的点位就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