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3):
STC的 USB -2UART 扩展两个232接口,
画了一块232一公一母PCB板,
焊好以后调试,发现设备管理器可以正确识别出设备。
但是打开STC的串口调试软件,
发送和接收的数据不一致,USB口发送的A0,
串口接收的是01 00,波特率都是9600.或者2400

232接口插的这个Z TEK通讯线
USB 2UART TTL 逻辑进通讯线芯片
转USB电脑接口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A:
检查单片机的程序,大概率还是波特率出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近年STC出的专用芯片,不需要写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近年STC出的专用芯片,不需要写代码
哪个口和哪个口? 我看发收都一个口?
另外公母头的电路板一样? 不是对称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
图片我已经更换了USB
识别出来COM口和我实验时的不一样
USB serial是 Z TEK
COM 11  COM 13是STC USB-2ART的通讯口
就是用Z TEK线和另外两个的其中串口通讯测试

网友A:
晶振对不对  ?

网友C:
用CH342K芯片,比那个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图片我已经更换了USB
识别出来COM口和我实验时的不一样
USB serial是 Z TEK
COM 11  COM 13是STC USB-2ART的通讯口
就是用Z TEK线和另外两个的其中串口通讯测试
后面我说的, 公母头. 你Ztek连接的母头? 公口母口直接对连? 有没有需要交叉? 另外就是你电路版上的公头母头为什么一样?
再一个, 你的芯片是USB转TTL? Ztek是不是RS232, 它们电平不一致? 曾经也有能连接的340芯片, 但还是要注意电平.

楼主:
RX 接 Z TEK TX
TX 接 Z TEK RX
官方的接线图如下
都没有用到晶振
还有STC的下载器也没有用到晶振

楼主:
这种 TSSOP 20脚芯片做的 USB LINK 1D下载器里面有晶振
但是官方同样功能的SOP16下载线路就没有画晶振

被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