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为什么会烧CT端子呢

楼主(2025-08-23):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开路了,放弧烧了。。

楼主:
很可能前一阵子烧5号渗漏排水泵电源开关有关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接触不好,打火

网友C:
这个是绝缘强度下降造成的打火,原因,比如湿度偏大,灰尘

网友D:
CT坏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CT也烧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原因查出来了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有呢

网友E:
这试验端子的连接片螺丝没拧紧吧,线路上大电流流过时接触面积小了烧了吧。
如果是互感器侧已经开路,起弧点不应该在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