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的供水控制

楼主(2025-08-24):
用计数器功能实现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能够省两个继电器。

网友A:
变频器的型号是?

网友B:
低启、高停直接使用电接点压力表不行吗?怎么还需要计数?楼主能讲控制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启、高停直接使用电接点压力表不行吗?怎么还需要计数?楼主能讲控制原理吗?
那样需要加中间继电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计数器功能实现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能够省两个继电器。
台达vfd-m变频器。大部分国产变频器型号都支持

网友C:
看不懂。恒压供水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了,别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恒压供水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了,别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能够省两个继电器是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恒压供水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了,别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能够省两个继电器是啊电路更简单了。
我感觉用着挺好的。特别是前几天客户指定电接点压力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恒压供水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了,别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能够省两个继电器是啊电路更简单了。
我感觉用着挺好的。特别是前几天客户指定电接点压力继电器
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应用的巧妙
这款变频器没看到有脉冲方式启停功能
否则用脉冲触发应该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启、高停直接使用电接点压力表不行吗?怎么还需要计数?楼主能讲控制原理吗?
那样需要加中间继电器啊
变频器能设置启停端分开不?这样就不用中继了
以前用过,忘记谁家的了
你这样也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恒压供水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了,别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这个还真是个巧妙的应用

难点在于压力降到下限时,下限触点是会闭合,但是随着压力的升高,下限触点就会断开

常规做法是加个继电器自锁,楼主用计数器功能解决了,省了继电器

网友E: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用点动升降速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用点动升降速也可以
也可以。但是压差大的场合有点不太适合

网友F:
没搞过供水系统,我看楼主是电接点压力表下限触点来触发计数,是否是当压力值低于下限触发一次计数,如变频器设置计数5次,当压力过低触发下限5次后,触发变频器计数到位继电器,也是就RA RC吸合,变频器动作。当压力到达上限后触发计数清零,变频器RA RC断开。我理解对不对?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假设供水压力触发下限后,压力一直往下降,这时候下限触点应该是处于一直吸合状态,只会计数一次,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是说这个计数触点是只要有信号后就会一直计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没搞过供水系统,我看楼主是电接点压力表下限触点来触发计数,是否是当压力值低于下限触发一次计数,如变频器设置计数5次,当压力过低触发下限5次后,触发变频器计数到位继电器,也是就RA RC吸合,变频器动作。当压力到达上限后触发计数清零,变频器RA RC断开。我理解对不对?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假设供水压力触发下限后,压力一直往下降,这时候下限触点应该是处于一直吸合状态,只会计数一次,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是说这个计数触点是只要有信号后就会一直计数?

楼主的计数值设定的是1,当到达下限位置,M3闭合一次,计数器到达计数值

RA RC闭合,接通M0,变频器工作,压力慢慢上升,过程中下限点会断开,但不影响计数

一直到上限位,M4接通,计数器清零。RA RC断开,M0也断开,变频器停止工作。

当压力慢慢降低到下限,又开始计数、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没搞过供水系统,我看楼主是电接点压力表下限触点来触发计数,是否是当压力值低于下限触发一次计数,如变频器设置计数5次,当压力过低触发下限5次后,触发变频器计数到位继电器,也是就RA RC吸合,变频器动作。当压力到达上限后触发计数清零,变频器RA RC断开。我理解对不对?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假设供水压力触发下限后,压力一直往下降,这时候下限触点应该是处于一直吸合状态,只会计数一次,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是说这个计数触点是只要有信号后就会一直计数?

楼主的计数值设定的是1,当到达下限位置,M3闭合一次,计数器到达计数值

RA RC闭合,接通M0,变频器工作,压力慢慢上升,过程中下限点会断开,但不影响计数

一直到上限位,M4接通,计数器清零。RA RC断开,M0也断开,变频器停止工作。

当压力慢慢降低到下限,又开始计数、工作
版主说的很对。计数值设为1.RA RC闭合,接通M0,计数为1后不再上升。M4接通后计数器复位.ra,rc断开。变频器停机。M3下一次再导通时。计数器又记1.rarc又闭合。循环往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搞过供水系统,我看楼主是电接点压力表下限触点来触发计数,是否是当压力值低于下限触发一次计数,如变频器设置计数5次,当压力过低触发下限5次后,触发变频器计数到位继电器,也是就RA RC吸合,变频器动作。当压力到达上限后触发计数清零,变频器RA RC断开。我理解对不对?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假设供水压力触发下限后,压力一直往下降,这时候下限触点应该是处于一直吸合状态,只会计数一次,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是说这个计数触点是只要有信号后就会一直计数?
导通一次记一次。但既然设为1.到达1后就不再计数了。M4复位之后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