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4):
FX3U型PLC已有FX3U-4AD-ADP模块,根据三菱的要求,需加装FX3U-CNV-BD转换板,因通讯的需要,还要安装一个232-BD,也就是说,同时安装232BD + CNV-BD转换板,能否装的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型PLC已有FX3U-4AD-ADP模块,根据三菱的要求,需加装FX3U-CNV-BD转换板,因通讯的需要,还要安装一个232-BD,也就是说,同时安装232BD + CNV-BD转换板,能否装的上吗?

你可以将你的FX3U-CNV-BD替换成FX3U-232-BD。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3U型PLC已有FX3U-4AD-ADP模块,根据三菱的要求,需加装FX3U-CNV-BD转换板,因通讯的需要,还要安装一个232-BD,也就是说,同时安装232BD + CNV-BD转换板,能否装的上吗?

二选一就行

既然你要安装232-BD,那就不要CNV-BD了

网友C:
可以这样: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因通讯的需要,还要安装一个232-BD,
楼主可能既要连接AD模块又要232接口?
所以提出要装二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通讯的需要,还要安装一个232-BD,
楼主可能既要连接AD模块又要232接口?
所以提出要装二个东西

有些不了解得东西还是要去了解再回复,毕竟上面手册贴图也有软件组态贴图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因通讯的需要,还要安装一个232-BD,
楼主可能既要连接AD模块又要232接口?
所以提出要装二个东西

楼主的意思是

安装FX3U-4AD-ADP模块是要加装FX3U-CNV-BD转换板

但同时又通讯的需要,还要安装一个232-BD

他的问题是同时安装232BD + CNV-BD转换板,能否装的上吗?

而实际上232BD与CNV-BD只要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看了4楼回复,选一应该不行
当然楼主可能就是只是为了接A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4楼回复,选一应该不行
当然楼主可能就是只是为了接AD
你知道的不止一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有用三菱精通人员,再去翻手册?不觉得很累吗
关键是对问题的理解
如果只是链接AD,任选其一应该没问题
如果AD与232都要,就不应该任一了
4楼答案应该是这意思

网友D:
楼主你是只链接AD
还是AD 232(接第三方设备)都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用三菱精通人员,再去翻手册?不觉得很累吗
关键是对问题的理解
如果只是链接AD,任选其一应该没问题
如果AD与232都要,就不应该任一了
4楼答案应该是这意思

你还是多翻翻手册吧……

网友D:
你愿意说就说,翻手册能解决,楼主还问个啥?
你那么爱翻手册,楼主的关于IO占用问题,也没见你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愿意说就说,翻手册能解决,楼主还问个啥?
你那么爱翻手册,楼主的关于IO占用问题,也没见你指点一下

IO占用还要指点什么呢?人家不是已经回答了么。

翻手册的确能解决,但是要建立在看得懂的前提下,看不懂的话是没有用的,要学会思考,就像上面的贴图如果看不明白的话,就会出现你的回复了。

网友F:
你的要求装FX3U-4AD-ADP+232-BD就可以了,再加装FX3U-CNV-BD转换板没必要也装不下。

网友G:
FX3U-232BD就有FX3U-CNV-BD的转换功能,所以不用再安装FX3U-CNV-B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愿意说就说,翻手册能解决,楼主还问个啥?
你那么爱翻手册,楼主的关于IO占用问题,也没见你指点一下

IO占用还要指点什么呢?人家不是已经回答了么。

翻手册的确能解决,但是要建立在看得懂的前提下,看不懂的话是没有用的,要学会思考,就像上面的贴图如果看不明白的话,就会出现你的回复了。
Io问题人家已经回答,是你回答么的那个?
看看何时回答的
再看看楼主的问题,你回答的能及格?~答非所问

看手册是能解决问题,只是路过翻什么手册,真正使用时遇到问题肯定要看资料
楼主在此处的问题,已经出现几个答案,那个正确?~前提是既要安装AD又要232通讯口
手册看不动只能说手册编的有问题~bug?

请回看TONR的那个问题,是手册bug还是PLC bug?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愿意说就说,翻手册能解决,楼主还问个啥?
你那么爱翻手册,楼主的关于IO占用问题,也没见你指点一下

IO占用还要指点什么呢?人家不是已经回答了么。

翻手册的确能解决,但是要建立在看得懂的前提下,看不懂的话是没有用的,要学会思考,就像上面的贴图如果看不明白的话,就会出现你的回复了。
Io问题人家已经回答,是你回答么的那个?
看看何时回答的
再看看楼主的问题,你回答的能及格?~答非所问

看手册是能解决问题,只是路过翻什么手册,真正使用时遇到问题肯定要看资料
楼主在此处的问题,已经出现几个答案,那个正确?~前提是既要安装AD又要232通讯口
手册看不动只能说手册编的有问题~bug?

请回看TONR的那个问题,是手册bug还是PLC bug?

既要AD又要232,本贴中第一个回答就正确了,你看不懂不代表人家的回复是错误的。

1、我不是论坛技术客服,并不需要第一时间去回答问题,也不需要必须回答问题,我更多的是管理责任而非回答义务,这一点在当年你拉着徒弟来闹得时候就告知过你了,所以,那个帖子里人家用户已经第一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了。

至于下面的ytleaderplc,就是搞笑的回答,请无视。

2、我在该贴的回答得补充在于该贴楼主贴出的后续问题,贴出的部分程序和截图来自于三菱FX3U模拟量手册中的FX3U-4AD章节。至于在该贴中你的回答,那才叫答非所问,好歹你也是用过日系欧姆龙的,怎么也能来个搞笑的回答,和ytleaderplc一个档次。

3、TON还是TONR,是人家汇川厂家的权利,如果可以的话,他写成CVLSAM也无可厚非,不能以你认为欧姆龙TONR去揣测人家必须也要相同,手册上毫无问题。至于PLC Bug,我在那个帖子里也说过了,能复现么?不能复现如何能认为是Bug?难道学人家偶发性Bug?

最后,再跟你建议:多翻翻手册,不要自己以为,厂家的硬件版本在修改,手册支持的版本也在修改,你今天可能知道一点,明天可能就一点儿都不知道了,每次翻阅手册,就是给自己提升技术水平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FX3U-232BD就有FX3U-CNV-BD的转换功能,所以不用再安装FX3U-CNV-BD;

根据手册的解释,我理解好象就是这个意思,即FX3U-232BD就有FX3U-CNV-BD的转换功能,但我不确定,就是请高手来确认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H:
其实还是ZCMY版主回答透彻,一针见血!引用:  FX3U-232BD就有FX3U-CNV-BD的转换功能,所以不用再安装FX3U-CNV-BD;

楼主:
以上就是FX-232-BD的正反图片,从图片上可看出,正反两面都有插口,也就是说反面的插口与PLC相连接,而正面的插口可用于插FX3U-4AD-ADP模块。

网友G:
FX3U主机的侧面的插座是在上面的,而ADP扩展的座是在下面,FX3U-CNV-BD的功能就是把这个座给适配一下;而几种BD的通讯板已经有这个功能了,而且FX3U-232BD与FX3U-CNV-BD也没办法同时安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愿意说就说,翻手册能解决,楼主还问个啥?
你那么爱翻手册,楼主的关于IO占用问题,也没见你指点一下

IO占用还要指点什么呢?人家不是已经回答了么。

翻手册的确能解决,但是要建立在看得懂的前提下,看不懂的话是没有用的,要学会思考,就像上面的贴图如果看不明白的话,就会出现你的回复了。
Io问题人家已经回答,是你回答么的那个?
看看何时回答的
再看看楼主的问题,你回答的能及格?~答非所问

看手册是能解决问题,只是路过翻什么手册,真正使用时遇到问题肯定要看资料
楼主在此处的问题,已经出现几个答案,那个正确?~前提是既要安装AD又要232通讯口
手册看不动只能说手册编的有问题~bug?

请回看TONR的那个问题,是手册bug还是PLC bug?

既要AD又要232,本贴中第一个回答就正确了,你看不懂不代表人家的回复是错误的。

1、我不是论坛技术客服,并不需要第一时间去回答问题,也不需要必须回答问题,我更多的是管理责任而非回答义务,这一点在当年你拉着徒弟来闹得时候就告知过你了,所以,那个帖子里人家用户已经第一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了。

至于下面的ytleaderplc,就是搞笑的回答,请无视。

2、我在该贴的回答得补充在于该贴楼主贴出的后续问题,贴出的部分程序和截图来自于三菱FX3U模拟量手册中的FX3U-4AD章节。至于在该贴中你的回答,那才叫答非所问,好歹你也是用过日系欧姆龙的,怎么也能来个搞笑的回答,和ytleaderplc一个档次。

3、TON还是TONR,是人家汇川厂家的权利,如果可以的话,他写成CVLSAM也无可厚非,不能以你认为欧姆龙TONR去揣测人家必须也要相同,手册上毫无问题。至于PLC Bug,我在那个帖子里也说过了,能复现么?不能复现如何能认为是Bug?难道学人家偶发性Bug?

最后,再跟你建议:多翻翻手册,不要自己以为,厂家的硬件版本在修改,手册支持的版本也在修改,你今天可能知道一点,明天可能就一点儿都不知道了,每次翻阅手册,就是给自己提升技术水平的机会。

看懂你第一个回答
但楼主“ FX3U能同时安装232BD+CNV-BD转换板吗?”只有15楼有回复,真的“也装不下”?
哦 问了也白问,不不是技术客服,直接问商家厂家不香嘛,起码它不敢让查手册去。
还好意思提到当年,超级版主?管理员不在话下,不说句句出口成“章”,破坏规矩第一版主非你莫属

那个帖子楼主有8与20的问题

TONR还是CVLSAM无所谓,它爹是汇川,手册bug还是软件bug也是它爹的是,如果不是手册bug,贴图怎么解释,楼主作假?
哦你不是技术客服,不会分析,查手册,手册与实物出现差错还查吊手册?做实验吧否则真是脑子进水了。

说到手册版本更改,硬件版本更改,那也是后爹发现有bug

谁家在用TON,TONR?查查手册好了

AI也有错误,它列出来你说的欧姆龙,CJ有使用TONR?,哦不是技术客服白问

查手册,没TON,问AI 有......问客服?,直接实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愿意说就说,翻手册能解决,楼主还问个啥?
你那么爱翻手册,楼主的关于IO占用问题,也没见你指点一下

IO占用还要指点什么呢?人家不是已经回答了么。

翻手册的确能解决,但是要建立在看得懂的前提下,看不懂的话是没有用的,要学会思考,就像上面的贴图如果看不明白的话,就会出现你的回复了。
Io问题人家已经回答,是你回答么的那个?
看看何时回答的
再看看楼主的问题,你回答的能及格?~答非所问

看手册是能解决问题,只是路过翻什么手册,真正使用时遇到问题肯定要看资料
楼主在此处的问题,已经出现几个答案,那个正确?~前提是既要安装AD又要232通讯口
手册看不动只能说手册编的有问题~bug?

请回看TONR的那个问题,是手册bug还是PLC bug?

既要AD又要232,本贴中第一个回答就正确了,你看不懂不代表人家的回复是错误的。

1、我不是论坛技术客服,并不需要第一时间去回答问题,也不需要必须回答问题,我更多的是管理责任而非回答义务,这一点在当年你拉着徒弟来闹得时候就告知过你了,所以,那个帖子里人家用户已经第一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了。

至于下面的ytleaderplc,就是搞笑的回答,请无视。

2、我在该贴的回答得补充在于该贴楼主贴出的后续问题,贴出的部分程序和截图来自于三菱FX3U模拟量手册中的FX3U-4AD章节。至于在该贴中你的回答,那才叫答非所问,好歹你也是用过日系欧姆龙的,怎么也能来个搞笑的回答,和ytleaderplc一个档次。

3、TON还是TONR,是人家汇川厂家的权利,如果可以的话,他写成CVLSAM也无可厚非,不能以你认为欧姆龙TONR去揣测人家必须也要相同,手册上毫无问题。至于PLC Bug,我在那个帖子里也说过了,能复现么?不能复现如何能认为是Bug?难道学人家偶发性Bug?

最后,再跟你建议:多翻翻手册,不要自己以为,厂家的硬件版本在修改,手册支持的版本也在修改,你今天可能知道一点,明天可能就一点儿都不知道了,每次翻阅手册,就是给自己提升技术水平的机会。

看懂你第一个回答
但楼主“ FX3U能同时安装232BD+CNV-BD转换板吗?”只有15楼有回复,真的“也装不下”?
哦 问了也白问,不不是技术客服,直接问商家厂家不香嘛,起码它不敢让查手册去。
还好意思提到当年,超级版主?管理员不在话下,不说句句出口成“章”,破坏规矩第一版主非你莫属

那个帖子楼主有8与20的问题

TONR还是CVLSAM无所谓,它爹是汇川,手册bug还是软件bug也是它爹的是,如果不是手册bug,贴图怎么解释,楼主作假?
哦你不是技术客服,不会分析,查手册,手册与实物出现差错还查吊手册?做实验吧否则真是脑子进水了。

说到手册版本更改,硬件版本更改,那也是后爹发现有bug

谁家在用TON,TONR?查查手册好了

AI也有错误,它列出来你说的欧姆龙,CJ有使用TONR?,哦不是技术客服白问

查手册,没TON,问AI 有......问客服?,直接实测

哎,施耐德M340,M580哪来的TONR指令?

还是那句话,即使依靠AI,也请思考........多翻翻手册,而不是完全依赖AI......多思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愿意说就说,翻手册能解决,楼主还问个啥?
你那么爱翻手册,楼主的关于IO占用问题,也没见你指点一下

IO占用还要指点什么呢?人家不是已经回答了么。

翻手册的确能解决,但是要建立在看得懂的前提下,看不懂的话是没有用的,要学会思考,就像上面的贴图如果看不明白的话,就会出现你的回复了。
Io问题人家已经回答,是你回答么的那个?
看看何时回答的
再看看楼主的问题,你回答的能及格?~答非所问

看手册是能解决问题,只是路过翻什么手册,真正使用时遇到问题肯定要看资料
楼主在此处的问题,已经出现几个答案,那个正确?~前提是既要安装AD又要232通讯口
手册看不动只能说手册编的有问题~bug?

请回看TONR的那个问题,是手册bug还是PLC bug?

既要AD又要232,本贴中第一个回答就正确了,你看不懂不代表人家的回复是错误的。

1、我不是论坛技术客服,并不需要第一时间去回答问题,也不需要必须回答问题,我更多的是管理责任而非回答义务,这一点在当年你拉着徒弟来闹得时候就告知过你了,所以,那个帖子里人家用户已经第一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了。

至于下面的ytleaderplc,就是搞笑的回答,请无视。

2、我在该贴的回答得补充在于该贴楼主贴出的后续问题,贴出的部分程序和截图来自于三菱FX3U模拟量手册中的FX3U-4AD章节。至于在该贴中你的回答,那才叫答非所问,好歹你也是用过日系欧姆龙的,怎么也能来个搞笑的回答,和ytleaderplc一个档次。

3、TON还是TONR,是人家汇川厂家的权利,如果可以的话,他写成CVLSAM也无可厚非,不能以你认为欧姆龙TONR去揣测人家必须也要相同,手册上毫无问题。至于PLC Bug,我在那个帖子里也说过了,能复现么?不能复现如何能认为是Bug?难道学人家偶发性Bug?

最后,再跟你建议:多翻翻手册,不要自己以为,厂家的硬件版本在修改,手册支持的版本也在修改,你今天可能知道一点,明天可能就一点儿都不知道了,每次翻阅手册,就是给自己提升技术水平的机会。

看懂你第一个回答
但楼主“ FX3U能同时安装232BD+CNV-BD转换板吗?”只有15楼有回复,真的“也装不下”?
哦 问了也白问,不不是技术客服,直接问商家厂家不香嘛,起码它不敢让查手册去。
还好意思提到当年,超级版主?管理员不在话下,不说句句出口成“章”,破坏规矩第一版主非你莫属

那个帖子楼主有8与20的问题

TONR还是CVLSAM无所谓,它爹是汇川,手册bug还是软件bug也是它爹的是,如果不是手册bug,贴图怎么解释,楼主作假?
哦你不是技术客服,不会分析,查手册,手册与实物出现差错还查吊手册?做实验吧否则真是脑子进水了。

说到手册版本更改,硬件版本更改,那也是后爹发现有bug

谁家在用TON,TONR?查查手册好了

AI也有错误,它列出来你说的欧姆龙,CJ有使用TONR?,哦不是技术客服白问

查手册,没TON,问AI 有......问客服?,直接实测

哎,施耐德M340,M580哪来的TONR指令?

还是那句话,即使依靠AI,也请思考........多翻翻手册,而不是完全依赖AI......多思考。

哈哈 它爹给他起名一定要TONP?不会是施耐德没有此功能吧
请参考欧姆龙,查tonp查不到,按功能找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