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4):
一位客户打电话说,一种游乐场小火车控制柜,单相380v带抽头,最高输出AC36V
经过桥堆变成DC36v.负载是4.5kw的直流电机。现在人多的时候出现速度变慢。变压器也发热,电压下降至30v左右。目前客户用风扇吹着。
他这个整流输出没有电容滤波。考虑加一个80v100000微法的电容并在桥堆后面。能提高电压至36*1.414=50.094v。增加其负荷能力。这个方案怎么样?。或者加多大电容比较匹配。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楼主:
找到公式了。100000微法可以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增加了电压 ,照样会过载啊.时间长了你不怕烧电机吗

网友B:
这个问题可就多了.
36V, 4.5kw, 电流够大啊.
100000微法的电容, 容量太大了.
设计成36V有没有可能是要求, 怕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了电压 ,照样会过载啊.时间长了你不怕烧电机吗
带负荷能力强了,电机是匹配的一般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就多了.
36V, 4.5kw, 电流够大啊.
100000微法的电容, 容量太大了.
设计成36V有没有可能是要求, 怕电人?
前级还有六档调压26-36v,。带上负荷电压会降一点所以没问题。,至于容量大,客户要求带负荷能力强。具体怎么安装的,我没看到。在客户仓库维修的。所以是否是安全电压不知道。但我看到有一台类似控制柜电压输出能最高68v。可控硅无极调压。

网友C:
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还是出厂就这样的

如果以前都正常,就最近才这样,是否机械部分有问题?

网友D:
36v大概率是怕漏电电到人把,如果是最近才出的问题,还是先检查机械电机的问题为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还是出厂就这样的

如果以前都正常,就最近才这样,是否机械部分有问题?

有道理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还是出厂就这样的

如果以前都正常,就最近才这样,是否机械部分有问题?
客户倒腾游乐设备的。这个控制柜是通用备用的,专门适配好几台小火车。上次我帮他修好用个4.5kw电机测试没问题。这次我问他,他说也是第一次适配这台小火车。人坐满速度很慢,变压器发热。电压在30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还是出厂就这样的

如果以前都正常,就最近才这样,是否机械部分有问题?
客户倒腾游乐设备的。这个控制柜是通用备用的,专门适配好几台小火车。上次我帮他修好用个4.5kw电机测试没问题。这次我问他,他说也是第一次适配这台小火车。人坐满速度很慢,变压器发热。电压在30v左右。

这样的话应该要看看电机的功率与变压器功率是否匹配

如果匹配的话,那应该就是电机功率小了,人多的时候电机过载造成变压器压降大

如果变压器容量小于电机功率,那就加大变压器容量,或者加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还是出厂就这样的

如果以前都正常,就最近才这样,是否机械部分有问题?
客户倒腾游乐设备的。这个控制柜是通用备用的,专门适配好几台小火车。上次我帮他修好用个4.5kw电机测试没问题。这次我问他,他说也是第一次适配这台小火车。人坐满速度很慢,变压器发热。电压在30v左右。

这样的话应该要看看电机的功率与变压器功率是否匹配

如果匹配的话,那应该就是电机功率小了,人多的时候电机过载造成变压器压降大

如果变压器容量小于电机功率,那就加大变压器容量,或者加个电容试试
我也是这么解释的,这个电箱一直用没问题,刚开始客户认为我修的电箱有问题。我给他一解释,他理解了。他承认这台小火车和这个控制柜第一次适配

楼主:
今天让客户发的视频。确实类似于火车那种供电。不过好一点座椅是绝缘的。平常上人前是断电的,上人后慢慢提速。结束后先断电再下人。但他说的不准确,他说的火线应该是正极,零线是负极。dc36v.

网友D:
回复 楼主:
视频是有,但全是黑的呀。看了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是有,但全是黑的呀。看了个寂寞~~

估计是网站问题

网友F:
根本原因是变压器的功率不够大,换大变压器好
如果你不换变压器,加了滤波电容后再加一组大电池,三个电池窜起来就是36了,低负载时候电压高就给电池充电,停车时候也充电,运行时候就一起出力,这样效果就好点
当然加电池估计会占用一定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本原因是变压器的功率不够大,换大变压器好
如果你不换变压器,加了滤波电容后再加一组大电池,三个电池窜起来就是36了,低负载时候电压高就给电池充电,停车时候也充电,运行时候就一起出力,这样效果就好点
当然加电池估计会占用一定的空间
你说的很对,换大变压器最好。加电池客户估计不同意哦。笨重且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