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指示灯按钮开关问题

楼主(2025-08-25):
师傅们,图片这种按钮开关,带指示灯的,配电房万能断路器启动停止用的,没用过这个品牌的,现在柜子带电,启动按钮失效了,指示灯也不亮,明天准备换刀闸的时候一起更换,不测量不知道哪个接点是指示灯的,哪个是常开常闭,师傅们有知道的,指点一下…明天测量的时候方便点…

网友A:
启动停止共用这一个?开点可能性大~按键带锁
如果按键不带锁,是开点而且是PLC类控制
如果启动,停止是分开的,就不用唠了
灯电压?不明,用自动挡的表
带电测就能分析出来
如果再有未开机的,对比一下也能分析出来
看图左端子是灯/开关的公共端

楼主:
二个开关,一个红色停止,一个绿色启动,没见过这种款式,只能明天停电测量一下…

网友B:
对一下线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一下线最好
今天柜子带电,没找你线编号的另外一端…按正常情况下理解是启保停电路,按钮带指示灯,但是更换不熟悉的按钮,还是要仔细核对才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比较常用 的就是这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师傅,你的按钮和我柜子上的很像,感觉只是颜色不一样…请教这个是什么品牌的按钮,我淘宝上找找,学习学习…还有你说的顶部接指示灯指的是我画圈圈这一层吗?

楼主:
刚才在淘宝上找了一下,LA19系列按钮,和我柜子上的有点像,找了接线图,明天核对一下,看是不是这种…

网友D:
这个都快成古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个开关,一个红色停止,一个绿色启动,没见过这种款式,只能明天停电测量一下…
还以为启停是同一个按键
启停分属二个按键,不是很简单的东西嘛
带电测怕电到,就断电后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图中的手摸到哪层就是哪层

网友E:
这是LA19按钮吧?靠近面板的那一对端子是指示灯的。

网友F:
装之前万用表先测一下。一层是一组。这种以前用过,好久没用了。有点古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LA19按钮吧?靠近面板的那一对端子是指示灯的。
是的,早上已经停电换上去了,启动按钮接线没用问题,手动合闸后指示灯亮了,用按钮合闸不了,因为全厂工人等着上班,没仔细检查哪里出现问题,手动合闸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之前万用表先测一下。一层是一组。这种以前用过,好久没用了。有点古老
用万用表测量过常开常闭后换上了…这种型号没有用过,看的不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手摸到哪层就是哪层
谢师傅,明白了,我淘宝找的图看的更直观一点…

网友G:
表面NONC都没有标识嘛,如果能断电就把线拆了用万用表分别测一下接线端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面NONC都没有标识嘛,如果能断电就把线拆了用万用表分别测一下接线端就清楚了。
断电了能测量,已经更换好了…

网友H:
这种带灯按钮标识可能有点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快成古董了
在没有PLC的点动和连续运转电路中用的还是这种按钮。

网友J:
看图原装的这款是带灯的嘛?看着不像呀

网友K:
这种用过一次,再也没有用过。好像那次是看着这开关外观好好的,就是有时断链子,的多按几次才能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种用过一次,再也没有用过。好像那次是看着这开关外观好好的,就是有时断链子,的多按几次才能通。
碰上大多数都是碎了,这款已经被我拉入黑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图原装的这款是带灯的嘛?看着不像呀
带灯的一开一闭的按钮,没用过的换,如果按钮开闭点又是坏的话还真不好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带灯按钮标识可能有点差
这种按钮我也不会采用,分辨不方便…

网友M:
红的坏了,用红色按钮平替,绿色的坏了,用绿色按钮平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