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5):
上位机连接不上控制卡问题分析

解决方案1:判断函数返回值来确认
(每个API都有返回值,获取返回值,对照错误码列表即可)

解决方案2:在定时器里面,上位机给控制器发送信息,控制器接收到了就是没掉线,没接收到就是掉线了,一般用给变量赋值的形式实现就行。

排查方法:
1.确认是否存在IP冲突,使用动态IP时容易出现IP冲突;
2.确认网口网线是否稳定,可以尝试更换抗干扰性能更好的网线;
3.确认库是否正常,建议更新防掉线库;
4.同步对比RTSys是否掉线;
5.排查网络资源是否被抢占(如存在交换机、千兆相机、万兆网等情况),以及WIFI IP是否冲突,建议使用独立网卡;
6.排查是否电脑休眠影响,建议禁用电脑休眠;
7.排查控制器连接端口是否已被占满,可通过port_status指令打印查看端口状态;
8.排查网卡参数是否有误,推荐设置百兆全双工,并禁用网卡的节能模式;
9.可使用eth_mode指令修改合适的网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