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H580疑难杂症

楼主(2025-08-25):
1、设备损坏情况:3块整流模块损坏,可控硅触发板损坏。直流母排与IGBT链接位置有放电现象(IGBT检测了耐压,导通均正常未损坏)
2、排查经过:
①整流模块3块更换了、IGBT3块都换了。
②上电空载测试输出正常,带电机一启动报直流回路欠压(用万用表实测确实电压跌落到400V左右)
③又检查发现可控硅触发板损坏,更换后空载正常,带电机一启动仍然报直流回路欠压
目前就很困惑故障点在哪里,希望可以集思广益排解决这个故障。

网友A:
输入缺相了,应该是有一相可控硅没有触发。
万用表交流栏,分别量一下L1L2L3与UDC+之间的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三相一致的。那相数值偏大,就是那相没有触发。

楼主:
问题解决了,简单设置里把启动模式从自动改为斜坡启动,就没有再报故障了。头一次调试ACH的没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是这么怀疑的,但是检查了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