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6):
之前一部分程序调试都差不多了
因为机器顶出两个轴承,顶杆退回的时候会把轴承带出来,
于是设法让模板移动1到2个毫米,
把轴承卡住,再退回顶杆.
想着改一下程序就十几分钟.
结果没有想到,简直一个大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数据处理出现稀奇古怪的事情,想想之前测试的时候,
正负数电机正反转都好好的,正儿八经用到的时候,
幺蛾子是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

滚珠丝杠滑台,在X轴当前位置移动2mm,
当前位置存储在D230,数据类型32位浮点数,设置参数=300
移动数据存储在D252,数据类型32位浮点数,

执行指令DSUB D230 D252 D182
也就是300-2=298

监看状态数据D230变成1133903872,D252变成1073741828.
D182得出60162044.
莫名其妙。
下面DEDIV D182 D264 D184更加离谱
D182居然和上面不一样,变成了8.816e-037
这些数据我都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

网友A:
DSUB只是32位指令,不是浮点数指令呀,改成DESUB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指令用法掌握不熟悉,感谢版主

网友B:
小伙伴都不看手册的呀!一顿操作猛如虎!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伙伴都不看手册的呀!一顿操作猛如虎!哈哈!

跟看不看手册关系不大

有时搞的时间长了,头都是蒙的,根本不会想到那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程和软件以及指令
有很多技术细节
手册上很难找到
有很多C语言编程的书
长篇累牍都是抄的
要找的内容少之又少
有时候脸皮厚一点效率反而高

网友C:
第一次见这样写的

说你懂,你把双字跟浮点数混在一起用
说你不懂,你双会用DINT转换

楼主:
呵呵,不奇怪
DSUB是最近写的
DEDIV DEMUL  DINT是前一阵时间写的
上面已经说了
增加一个动作
如果一起写就很可能会想到用浮点数指令
越是以为懂越是容易思想惯性
章银锵说的经验主义错误

网友D:
这就是一个人干活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放下手里的活,抽根烟捋捋,就会找到问题。这种毛病经常犯,特别是急着改某部分功能,越急越出问题

网友E:
数据格式 16位 32位 数据格式对应的指令,算是编程调试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一个人干活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放下手里的活,抽根烟捋捋,就会找到问题。这种毛病经常犯,特别是急着改某部分功能,越急越出问题

同感,所以我很理解楼主

网友F:
可以理解又不能理解
自己编调的程序指令的选用也是自己,出现低级错误可能就是搁置太久
接过一个求助,他们都卖出十来个设备,都带有一个通病~不知啥时进阶停止,换过PLC,重启过,都能解决问题,但啥时又停了不确定,怀疑过出现,就是没找出问题,因为停的位置不固定,程序问题被多人否定,更趋向干扰。
程序注释很简单,上位机是个电脑使用组态软件
做程序的不露面(据说老板多人都没解决你懂的),现场运行几个流程没出现问题,交代出问题后别断电。
接到电话已经下班了,过去可能要到晚上,要求他们不断电早上过去,结果还是断电了~总闸撂了
再次是中午,赶紧过去
连上电脑,反查时发现有负值!
相信到此你也能想到什么指令出村了
就是除法指令,追踪下去,将所有除法指令前增加数值判断消除0的可能
数月后又要我过去一下,…… 自解决问题后(运行数月没出现停机),老板要求原做程序的经常出差去现场解决,结果…
可以呀,只是要有人配合,还最好在假期~你懂的
就是这样一个小疏忽,or你最初露面探讨一下,何至于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