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控硅触发板稳定不?

楼主(2025-08-26):
三相半控调压整流,用于控制柜改造。右手受伤。随便画的图

网友A:
这个要试过才好回答
你的目的就是一个调功器,这个有现成的,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试过才好回答
你的目的就是一个调功器,这个有现成的,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淘宝一百多元,特殊电压需要定制

网友B:
左手也画的不错

网友C:
我们用这个,有三台机使用,除春节停一周左右时间,其余全年不停机,已经用了8年多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几天也看了宇电的。但我这个电压是108v的次级半控整流。可能需要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