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7):
罗克韦尔Micro850和激光测距仪串口通信请教

请教大家,PLC本体自带的串口和激光测距仪通信,想采集激光测距仪的测量值

命令是这样的:
PLC发送%01R00000001**.

激光测距仪返回%01R1234**.

%是起始符
01是站地址
R是读命令
0000是测量值地址
0001是读寄存器个数
**是异或校验
.是结束符

1234是测量值

请问程序如何编写?该使用哪些指令?

网友A:
就这一条吗?
是ASCII字符串的通信?

网友B:
应该是ASCII串口通信
发送用AWT和ACL指令,AWT用来发送、ACL用来清除发送缓冲区
接收用ACB、ARD和ACL指令,ACB用来统计缓冲区字符、ARD用来从缓冲区读取字符、ACL用来清除接收缓冲区

good luck!

网友C:
先拿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通讯是否正常,然后就给调试助手的ASCII码指令发送出去就好了,返回也基本是ASCII

网友B:
如果觉得AWT、ACL、ACB、ARD等指令使用麻烦,也可以使用封装好的发送和接收功能块,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