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参数不太确定

楼主(2025-08-27):
大库拉回来16节蓄电池,单体额定 12V /65AH。
浮充电压(25℃):13.6V-13.8V
均充电压(25℃):14.2V-14.5V
充电电流(25℃):0.05C-0.25C
最大放电电流(25℃):3CMAX
终止电压10.8V(25℃)

楼主:
16块蓄电池码上架,接好线,万用表测量当前单体电池电压基本都在 12.7V左右,准备充电 。

库房现有一套充放电一体机 ,接上电源读出充电画面如下 。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蓄电池完全充满14.4v。但是充满后电压都会回落至13.8v左右。一般使用情况下低于11v多蓄电池都严重亏电,没劲了。

楼主:
充电画面总计有如下参数 :
单体电压:12V

单体节数:16

充电电压:

充电电流:

浮充电流:

浮充电压:

单体上限:

上限个数:

恒流恒压时长:

标称容量 :65AH

在此想请教论坛的各位朋友 以上充电参数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算法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目前还不是太亏电,但也放置太久了

网友B:
充电电流(25℃):0.05C-0.25C这是电流,C就是电池容量,充电终止电压应该是14.4V左右,13.6-13.8转浮充,上面标的很详细了

网友C:
亏电太久的话,蓄电池可能就坏了。充充看还能激活嘛?

楼主:
这两天准备充电试验 一下 呢

网友D:
先从低到高慢慢充

网友E:
先把所有电池并联一两天,然后在串联充电,这个每个电池电量均衡一些。或者用电池内阻仪每个测量一下,把内阻超大电池挑出来,因为内阻大的电池会直接影响整组电池性能

网友F:
再加两块电池,搞个直流屏直接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