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旁边伸出地面的接地扁铁标准有规定吗

楼主(2025-08-27):
发现车间有机柜旁伸出地面的接地扁铁,无接地标识 ,也无接地标牌,是否符合接地要求呢?

网友A:
估计电柜要接地线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是给机柜接地预留 的

网友B:
第一次见这样方式的电柜柜体接地
有可能是当地的要求吧

网友C:
明显预留,柜子也有个空位

网友D:
应该是方便后面安装的柜子焊接地排吧!

网友E:
电缆沟是盖住了吗?还是没有电缆沟?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下面是电缆沟,电缆沟里柜子正下方是开孔的通楼下电缆桥架。

网友F:
预留也不能这么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有标准吗,是贴地面砸平还是垂直地面支起来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标准吗,是贴地面砸平还是垂直地面支起来呢
不知你们的电缆沟是依据什么建的?跟我见到的还真不一样。槽钢机架一样,就是你那小窗式框架感觉不一样,是现在新规要求的吗?

网友G:
预留这个倒是没有关注,只是两根槽钢端处的连接好像是扁铁,不是槽钢连接。
另外配电柜下面是电缆沟还是电缆夹层啊?

网友H:
通讯基站,我干了两三年第三方,也做顺带机柜平台,

弄个扁铁起来就行,良心一些呢,弄根角钢打下去,这个没有特殊要求,更多的是应付检查,别人验收的时候只要有就行,接地电阻没特殊要求,只有塔体接地那个正儿八经要拿接地摇表摇的。

工厂一般我们接触都是用电终端了,3+1+1的线接上就OK,保证PE都可靠连接到PE排,供电也接PE,基本上就OK了把

网友I:
做电柜必须要预埋接地扁铁的,这个扁铁必须与厂房的接地并联,还需要电阻在一定要求内。如果现场没有可使用的接地,就需要现场做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