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29):
A740 7.5KW,带PG卡,通讯卡!拿到机器看了一下没啥明显问题,就改成V/F模式带电机运行了一下,没毛病,电流检测也对,唯一就是没编码器测试不了闭环控制!看这个故障记录,很怪的嘛!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会在哪?我怀疑PG卡有问题,也不知道对不对!现场客户确定没问题,换了生产线上其它位置的变频器过来就能正常工作!

=====================================================
问题已解决!机器返归,客户换PG卡后已经正常使用!我就说嘛,故障记录如此奇怪,不大可能是变频器本身问题!

网友A:
没编码器
那台变频器设置与这台一样吗

网友B:
这个大概率是PG卡,先检查接地,屏蔽这些正常不正常,也可能是主板有问题的。需要代换排除故障

网友C:
PG卡也可以互换试试。也遇到过主板接口有问题的

网友D:
遇到安川,板卡接触不好的。接口有问题的

网友E:
那就换PG卡上去试一下;

网友F:
汇川PG卡使用中确实有一定的概率会坏,已经遇到过3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