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大家工作中使用什么寻线的?

楼主(2025-08-31):
在设备检修电气故障,有些图纸不全,有些线不知道怎么走的,没办法,短距离也只能去用万用表去查,长距离麻烦了,扒拉线槽去找,或使用对地校线法,短路法,都麻烦,万用表也不方便,我买的这个网络的巡线仪,但干扰太大,不实用,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寻线?
注:看线号,对不上,或新加改装线路,增加继电器图纸未见更新,怎么校线寻线?头疼哈

网友A:
好的,之前想买的,既然100多的都不好用,我就不买了。

网友B:
显然不加电查找柜子外的线
最笨的办法拉根com线....
稍微聪明点,借助地线(假设地线联通),N,+/-,总之创造出一根com线
再高一点,了解控制工艺,确定柜子上那些端子是要找到,对象是在哪里
你可能是要找到具体断电位置?
拆掉两端,一端接火线,查线的试电笔就好使

网友C:
万用表,用一根长线或者已知正常通的线,一头接要测试的,另一头在另一边测试,打蜂鸣器档,虽然费时费事,但可靠

网友D:
有线号码的对号码,没号码的对颜色,全部一个色的,对线径,全部规格一样的就直接扯线,这个没很大技巧的
最麻烦的是地埋线,这个很多时候你扯线都不能,只好看有没有多余的线可以代替

网友E:
常规办法,搞一次,把线理顺,该做标识的做标识,该画图的画图。

网友F:
这种音频的寻线仪是个好东西,但是用在电话线和网络上可能效果不错,在强电环境下确实干扰比较严重。精明鼠的效果确实一般,福禄克也有,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G:
也买了一个类似,确实易受干扰。在吃灰

网友H:
查线号,分粗细,看颜色,拉根公共线测。。。

网友I:
使用万用表测试比较可靠,当然线路比较多的时候还是使用寻线仪好些

网友J:
一般都是万用表加图纸

网友K:
设备导入的时候,就要检查图纸是否完整准确,线号有无漏缺!

网友L:
我们这查线比较笨 ,用简易的试电笔 。

网友M:
一般就是万用表吧。找个公共线,慢慢弄,传统!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般就是万用表吧。找个公共线,慢慢弄,传统!安全!可靠!!
我已觉得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