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31):
接上贴: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3484

其中有BUG,反正就是不太稳,这个是船新版本,稳如老狗。

搜索关键词:西门子博图远程VPN,西门子1200远程VPN连接。

~~~~~~
器件:1200 PLC一个,路由器带L2TP(其它VPN也行)客户端。

网络结构:

远程PLC端, 路由器内网IP地址 10.10.123.1,PLC ip地址 10.10.123.168,远程路由器WAN只要能上网就行,不管你是DHCP,还是无线,还是PPPOE拨号(只要求能通互联网!)

VPN服务端,内部LAN地址是 192.168.3.1  <正常WAN口 需要公网IP地址,没有的自己想其它办法,反正就是能让远程路由器连进来>

关键:

1,VPN服务端要做静态路由<如果长期用,最好固定拨号IP>
2,PLC在配置之初,需要设置网关,也就是 博图 PN端口那里把“使用路由器打开”,并且正确设置连接路由器的网关地址。

非常重要,相当于网关!

ps:如果不添加这个,远程路由器都不能ping通PLC,甚至于远程路由器网络下的电脑都ping不通。

~~~~~~~~~~~

VPN服务端,这个就不说了,大同小异,可以参考其它地方的说明,我用的爱快,爱快帮助说的很详细。

VPN客户端(远程连接的PLC路由),我这个是第三方固件。

1,确保连接OK,
2,查看拨号成功以后,VPN服务端分配的IP<为了做静态路由>

 如图,我分配的固定IP 10.1.0.81

3,静态路由:

就是如文字描述,告诉路由器,目的地址 10.10.123.0/24 从网关 10.1.0.81(VPN拨号分配IP)走,

设置OK以后,

可以用路由器自带PING测试工具确认一下,

第一步,确认远程分配IP可达

第二步,确认静态路由成功,可达远程路由器网关。

第三步,确认ping到PLC可达,

~~~~以上,基本上就OK了,

1,主路由能访问 VPN拨号客户,2,主路由能访问 远程客户路由器内网IP,3,主路由网络能访问远程客户路由器内网设备(这里是PLC)。

4,电脑端也可以按以上来验证,4.1 ping 自己上网的主路由<理论上你能上网,肯定OK>,4.2 ping VPN拨号成功的IP,4.3,ping 远程路由器网关地址,4.4。ping PLC地址。

以上都通了,基本上就OK了

~~~~~~~

最后,连接PLC,

A,有原程序,直接打开,在线就OK,网卡选择你上网的网卡就行。《这个应该是正常操作》

B,没有源程序<这个应该不科学啊>,也能搞,和正常的差不太多

B.1,新建一个程序,添加硬件,并且硬件设置好要调试plc的 IP地址,这个必须要的,没有IP地址发现不了。

B.2 正常在线,上载硬件和软件。

PS1:远程VPN连接和同网络操作的区别就是,本地可以直接发现设备(发现协议不能跨网段)跨网段就不行,所以必须先配置好PLC的IP地址,这样博图会自动去连接设置好的IP地址PLC。

好了,现在可以愉快的远程搞了,几乎0成本,而且非常稳。

PS2:大部分PLC都大同小异,本地发现硬件需要特殊协议,这个协议不能跨网段,包括欧姆龙CJ系列以太网一样的,所以需要提前配置好远程PLC的IP地址,这样编程软件就能找到PLC了。

PS3:以上操作不仅限于编程软件维护,上位机也可以直接通讯;

ps4:那些卖远程模块的,其实都一样的, 远程路由器材 4G WIFI  网线 连互联网,然后VPN到 厂家的服务器,再给你写个客户端安装上,你也连接到厂家VPN服务器网络,这样就实现远程连接,数据交互了。

成本? VPN服务器,客户端软件,剩下一个远程插4G网卡的硬件了。

网友A:
网关能链接的plc多一些
各有特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以太网,这个都可以连接,只是分享一下。

PS:这样设置一下,PLC网段所有设备远程都可以访问,PLC,触摸屏,工控机。

网友B:
用过三菱的电话远程调试,感觉很简单
想找到一个合适通用的设备,未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试过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我好像之前买过,不过只要能转换,理论上就可以的,有时间拿出来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PLC上这次电话接口,电脑上也有调制解调器,软件也有拨号功能
~最好是直播电话,or能自动转分机的,人工转要事先交代,否则成功率很低

网口转串口的也试过~总断
……
最后一次,疫情期间泰国的,钱足够,买台电脑装好相应软件,试过。
让老板将电脑发过去,远程调试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