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25-08-31):
各位大神谁有这款变频器的说明书。好像是爱迪艾克。谢谢

网友A:
在网上去搜索这个产品就会有信息的。

网友B:
这大概率是一个贴牌的机器,铭牌没有任何厂家信息以及地址,需要根据面板判断是什么品牌的机器,或者就是个小工厂生产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去搜索这个产品就会有信息的。
搜不到任何变频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概率是一个贴牌的机器,铭牌没有任何厂家信息以及地址,需要根据面板判断是什么品牌的机器,或者就是个小工厂生产的机器。
网上找到了一个面板一致的。说明书下载了。
。和科创面板一致,参数就不知道了,过几天去客户现场。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先按照这个机器的说明书下载下来,然后去现场确认一下参数对不对。再进行后续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按照这个机器的说明书下载下来,然后去现场确认一下参数对不对。再进行后续操作
应该是一致的。大概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