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1):
维修实践中经常遇到炸模块后驱动电路也会损坏,用静态电阻法,电流法法,动态电压法以及示波器测波形都不能百分之百确认驱动正常,哪位大师有准确的测量方法。

网友A:
这些都不能确定驱动电路好坏?

那你只能换新了

网友B:
那感觉处理换新板也没啥好办法了吧。要不就直接带电机测试吧

网友C:
这些方法都用过都不能确定驱动正常与否,只能说明人的问题。

楼主:
不要说谁牛遇到就知道

网友D:
用示波器怼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E:
认同示波器用的溜,估计没有解决不了的电器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说谁牛遇到就知道
那说说你碰到的案例,来举证一下上述方法都用上了还没有确定驱动电路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