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信捷PL指令的吗?

楼主(2025-09-01):
指令栏内的特殊指令的使用说明与解释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A:
我好像是看帮助

楼主:
也是一部分,看来这指令是对应不同PLC型号的专用,想了解全部指令就得看遍PLC的所有型号手册了。谢谢楼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一部分,看来这指令是对应不同PLC型号的专用,想了解全部指令就得看遍PLC的所有型号手册了。谢谢楼上
这个软件里面的指令是包含了信捷的所有PLC指令,显示在这里应该只是方便查找
要想具体了解应该是需要看对应型号的手册才行
并且在找手册之前,你还得清楚该指令是属于哪个系列的PLC